[工仪] 再谈火了几年的30元MasterForce电动螺丝刀充电问题

楼主(2021-03-06):
当年这个螺丝刀在论坛那是相当的火,就是因为螺丝刀的充电问题。
坛友各显神通,采用了很多办法,有用4056小板改的,有选择不同充电电压的,有改充电电路的,讨论的热火朝天。
近来翻看坛友的帖子,发现这个螺丝刀的充电电路设计确实有问题。
主要是0.82欧姆的充电限流电阻R400和1欧姆的电流取样电阻R8上的电压,都在电池保护IC,DW01的检测范围内(如图),
所以给电池充电时,充电器的电压稍高,就会转灯,不能正常充电。
修改的办法应该是短路充电限流电阻和电流检测电阻,在二极管D3前或者后增加一只限流电阻,阻值1-3欧姆,可以适应5V-6V的充电器使用。
借用坛友图纸。

网友A:
我的去年卖掉了,38包邮,用几年小亏几块钱。

主要是买了19.9的锂电钻,太多了看着心烦。

网友:
里面加块4056改充电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去年卖掉了,38包邮,用几年小亏几块钱。

主要是买了19.9的锂电钻,太多了看着心烦。 ...

留着收藏多好,不过确实也不好用,没有自锁,没有扭矩,还不能折叠,当时也是买了,一直没用,现在把手胶老化冒油了,做摆件用了

网友:
我的是改了4057充电 吃灰中

网友:
和上面的一样,买了12V的锂电钻,这家伙基本就是当摆件了

网友:
我是换了个裸锂电,没加任何保护和充电电路,直接用可调电源4.2V恒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去年卖掉了,38包邮,用几年小亏几块钱。

主要是买了19.9的锂电钻,太多了看着心烦。 ...

主要是这玩意相对12V的太鸡肋吧

网友:
也是通过4056板直接给锂电池充电的,虽然后来又买了六七把充电钻/批,但这小“神器”还是没舍得淘汰,一直时不时拿出来用用。它胜在小巧轻便还有个不错的工具包(里面可以放一些其他小工具),而且那20个配套的S2批头质量也很好(只是几个内六角是英制标准,有些遗憾)。

网友:
咋这么新呢。买来收藏的吗?
我的白色的胶全掉光了(包括开关那里),标签的字都没了。。
高处掉下头都掉了,像修补汽车一样做了手术打了钢丝接回。。
电池用坏li两个动力18650了。。

我觉得这东东我使用过程觉得不太够力。。扭螺丝经常要手动(按着开关转)。。

网友:
这个DW01 的使用电路是有问题的。2脚的检测脚都不接。

网友:
改成浮充用用还可以。便宜的锂电钻没几天电池不行了,现在第三个了

网友:
看外观还很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