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另类的空压机通下水道

楼主(2021-03-06):
一大早起来,把衣服扔洗衣机洗,半小时后去晾,发现3楼阳台下水管居然堵了,水漫了出来......
用这个伺候,不行,地漏开口大了,密封不严~

用这个,也不行,钢条都拧变形了,最后把手也断了,宁可自尽拒绝工作~

没办法,想起某宝的一炮通,干脆用空压机试试吧!

先把楼顶的下水口堵住,防止跑气:

毛巾用保鲜袋包好,塞进管子,压砖,还不放心,再加一桶水:

出气管穿过一坨海绵:

塞进3楼地漏,也是为了防止跑气:

然后开启空压机:

充满气后,把开关往左一扳:

只听一阵剧烈的冲击声......不放心,再充气放了两次炮~
把管子和海绵掏出来,水一泄如注......
到楼顶一看,水桶翻到了,这气炮有这么厉害吗?

题外话:去年的枣,扔这里,现在还没腐烂,不知道加了什么玩意,这东西幸好没吃了,要不塞肚子里...:Strive:?

网友A:
这空压机设计的不好,占地方

网友B:
那枣没烂???我是不信的!你捏开看看里面的肉?要是肉没坏我把花盆一起吃了!枣的果皮很致密不容易坏这很不奇怪!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带一顶滥施药物的大帽子 这样很不好 不要问我咋知道的 因为我租赁的地旁边就是万亩梨枣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空压机设计的不好,占地方

34*30*37cm,很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枣没烂???我是不信的!你捏开看看里面的肉?要是肉没坏我把花盆一起吃了!枣的果皮很致密不容易坏这很 ...

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已经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已经扔了

没去楼下看看?爆管可不好玩

网友C:
会不会把别的楼层的管给引爆了?

网友D:
一炮通那个气很少,从堵的地方打过去,通了就没压力了,你这个通了之后,一罐子气全跑管道里,如果是通座便器,估计一个单元的马桶都会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把别的楼层的管给引爆了?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炮通那个气很少,从堵的地方打过去,通了就没压力了,你这个通了之后,一罐子气全跑管道里,如果是通座便 ...

这个通了之后,应该是推着水往下水道出去了吧

网友:
空压机冲下水道有点恐怖,50的PVC管耐压不够,一般都是接自来水压力保持住,一会就通了

网友E:
这种通水道的方式不算另类,前几年我们楼房厕所堵了找人来疏通,人家也是用空压机连接一个特制的皮老虎,一炮下去,楼层上的住户厕所都被干翻了,屎尿等水花飞了厕所一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通水道的方式不算另类,前几年我们楼房厕所堵了找人来疏通,人家也是用空压机连接一个特制的皮老虎,一 ...

这个就恐怖了......还好我这个管子没事

网友F:
慢慢加压应该不会爆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枣没烂???我是不信的!你捏开看看里面的肉?要是肉没坏我把花盆一起吃了!枣的果皮很致密不容易坏这很 ...

你说的对,我家种了多年枣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加压应该不会爆管吧?

不好说吧,他这个空压机是气罐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加压应该不会爆管吧?

完全堵死的话. 99%的可能会爆

网友:
一个不好给整栋楼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通水道的方式不算另类,前几年我们楼房厕所堵了找人来疏通,人家也是用空压机连接一个特制的皮老虎,一 ...

那个吊毛赔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通了之后,应该是推着水往下水道出去了吧

为什么应该水就会往下水道里去而不是把别人家的管子弄爆了呢?凡事想当然不是什么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