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请问电脑连接光猫之间要加交换机吗?

楼主(2021-03-06):
首先再次感谢好心帮助,这些时间都在为网络上网上心,房子水电网线均是自己布线做了,网线是几年前找的用上了。
昨晚去把路由器和客厅电视连网搞好了,正常上网,先把路由器放弱电箱,不让它上灰,以后要放电视下面小长柜上面也可以,网线也是布置好的。

电脑总是连网不上,安宽带的当时说,用电脑要交换机才行,不知是不是这样。
电脑网线插路由器出口不行,插光猫百兆口也不行,光猫上有千兆和百兆口。
上几线图片了。

网友:
电脑连光猫的千兆和百兆口都可以上网,反正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
要看光猫是下发的什么模式以及绑定的端口,如果是路由模式,光猫接交换再到设备就行。如果是桥模式,就要对应的口接路由器WAN口。一般来说光猫都是千兆口是上网口,IPTV是2口,具体要看光猫的标注以及具体的配置(登陆到光猫查看)。

网友:
告诉你, 只要你家里用用, 路由器上的几个口子通到各个房间够用了, 就不需要交换机的.

电脑不知道你用的是WIN10 还是 WIN7, 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电脑是全部驱动程序都安装好的吧?  有线网卡确保已经驱动好的.

电脑当然能直接连光猫或者路由器了, 怎么可能不能用. 你确保电脑的本地连接里面是自动获取IP的, 这样连上路由器, 路由器就自动会给这台电脑分配IP, 就能上网的.

还有光猫一般IP是 192.168.1.1, 所以你路由器管理后台要设置成 192.168.X.1, 比如 192.168.99.1 或者 192.168.2.1 之类的, 否则会冲突的.

网友:
要看 你电脑网线 插到光猫或路由器的哪个口了,有的光猫 只有1、3是可以接电脑的,2、4预留给了网络电视机顶盒(至少我的光猫是这样的)。
然后网线水晶头是否掐好(没有接触不良)。
电脑网卡是否被设置了IP地址,又和光猫或路由器没有在一个网段。

网友:
一般都不需要的吧

网友:
移动或者电信 的总线进来接光猫, 光猫的千兆LAN口用短的网线接小米路由器的WAN口, 然后小米路由器的剩下几个LAN口你可以随便接长网线到各个房间的电脑或者电视或者电视盒.

但是路由器你放在弱电里面严重影响无线信号质量.

你应该光猫千兆LAN口用长网络接到家里某个中间外置, 然后接入小米路由器的WAN口.  这样家里的无线信号最好(当然你慢慢学习, 知道路由器有AP模式的话, 你也可以家里主要的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 这样光猫LAN口出来接到路由器的话, 只要接到路由器的LAN口或者任何口子了, 不同的路由器是不同的会有说明,比如网件的路由器,AP模式下, 光猫那边过来的网线是需要插入网件路由器的WAN口, 包括华硕也是)

然后对于家里的其它设备比如电脑, 你可以从路由器的剩下LAN口中接线出来通过去, 也可以从剩下的光猫LAN口中通过去.

网友:
没这说法,如果桥接的猫是要拨号,或者中间加路由器;如果是路由的直接插上就能上网。

网友:
电视,手机,都能上网
只有电脑不能上,就不会是光猫和路由器的问题

先测试网线通不通,再检查电脑网卡驱动及设置!

网友:
光猫一般后面两个口或者四个口
其中lan是给机顶盒用的,不能上网 可用端口其实就一个或者三个,理论上只要不插在lan2上都可以上网,某些光猫出厂限制了只能连几台设备,多了无法上网 就需要路由器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路由的网段不能和光猫的网段一样

网友:
如果电视柜在家里比较居中然后又只有一个路由 最好就放在电视柜 另光猫有数量限制 最好的连接方法就是光猫-路由-上网设备  按图所示弱电箱到电视柜是两根网线 可以光猫直连其中一根网线连接路由wan口 另一根网线连接路由lan口回弱电箱上个交换机 再分配给上网设备网线

网友:
先用排除法 电脑直连光猫

网友:
你光猫地址和路由器地址在同一网段上了,比如光猫地址是192.168.1.*,那么路由器的地址不能是这个段了,改为192.168.2.*

网友:
汇总楼上坛友说的吧
1.先检查确认自己做的网线是否正常;
2.如果不太懂光猫如何操作的话,就先直接用路由的wan口连接到光猫的千兆口上,按照路由器的说明书登录到路由器内部,使用向导模式进行设置,注意更改路由器的lan口地址,也就是网关,不能和光猫冲突;
3.使用手机连接路由器的网络,看看能不能访问。

网友:
ax6一共只有4个网线接口,1wan3lan。可以把电脑、2两个书房的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an口上面。至于电脑上网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电脑放到路由器边上,先用成品网线试试,能用的话就是你自己接的网线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弱电箱只留光猫,出两根线,一根接路由器,路由器放客厅,信号比较好。在由路由器分配其他几个客卧,另一个呢接电视,如果你已经铺完地面当我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弱电箱只留光猫,出两根线,一根接路由器,路由器放客厅,信号比较好。在由路由器分配其他几个 ...

网口1接路由,网口3接机顶盒,路由回一条网线到弱电箱由交换机分配到别的房间,这样需要3条网线

网友:
我家装修后电工装的网线口,水晶头不给接,后来找朋友借了测试仪,自己一个个压,面板也是自己重新接。。电工就直接卡上,虽然好,但是不合流程,哎,现在接头什么全测试好了。
nas也准备好了,就等正式入驻了,现在就在大厅电视下面放了一个路由器中继隔壁邻居的WiFi。。哈哈。

网友:
普通用户还是用单路由覆盖,然后那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