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你们看看全村的首富修的养猪场

楼主(2021-03-06):
由我一个人diy的养猪场线路,当然快完工了。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就,ok了。现在让你们看看我diy的电路图,要给猪场老板一份的,这几天才有点时间。下午图片直播,因为很赶时间来不及多拍,等有空了再拍多的细节

网友:
不搞个5G养猪是没有搞头的。。。。

楼主:
信号太差,传不了图片,我去

网友:
楼主这个是控制猪舍的加热、通风影响温度吗?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B:
为什么没应用区块链?猪脸识别?还有量子 5g~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嘛~

网友:
立体的啊,电梯呢

网友:
养猪场最重要的一是与外界隔离,二是做好日常消毒,避免发生猪瘟。

网友:
这下楼主没少赚哈,一个人的话太累了…

网友:
与外界隔绝的话是不是要做新风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应用区块链?猪脸识别?还有量子 5g~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嘛~

猪蹄子上带手环,不走够8000不给食儿

给每猪带上工牌,早9晚10点打卡

定增重kpi,搞末位淘汰,惩罚看杀猪

定期组织团建,去参观种猪配种

网友D:
楼主,你安装猪舍保温装置吗?是灯光保温?还是地暖保温?我一直在做保温这一块内容,想向你取经

网友:
11楼的点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猪蹄子上带手环,不走够8000不给食儿

给每猪带上工牌,早9晚10点打卡

太秀了!!!

网友E:
猪都住上楼房了?果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立创EDA啊,这就是设备位置简单示意图,复杂的加上线路的话,就需要其他软件了。反正就是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安装猪舍保温装置吗?是灯光保温?还是地暖保温?我一直在做保温这一块内容,想向你取经 ...

低温70°水炉保温的,四周墙壁上每个隔间都有一个水暖风机,自动温控。只需要设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猪蹄子上带手环,不走够8000不给食儿

给每猪带上工牌,早9晚10点打卡

养猪场跟别的公司搞合约的,定点的猪苗,定点的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猪都住上楼房了?果然不同

对,两栋房子中间有升降电梯的,专门给猪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温70°水炉保温的,四周墙壁上每个隔间都有一个水暖风机,自动温控。只需要设定时间 ...

哇,牛B ,第一次听说可以用水炉来做发热源的,那水炉中的水,是用煤炭烧的?还是用电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