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河森无线遥控插座拆解

楼主(2021-03-06):
16.9买的,刚好需要这东西,就撸了两个外观

关闭状态

开启状态

参数信息

遥控器

拧下三角螺丝,然后用撬片把卡扣划开解压无损拆解

插头和插座的弹片都不吸磁

因为还要用就不进行破坏性拆解了

接收模块,应该是433频率的

拆遥控器
23A的电池,换电池必须要把遥控器拆开
看来这个遥控器两键和4键只是外壳不同

给晶振来个特写

待机功率0.2w

工作功率0.66w

网友:
这功率计啥牌子,型号?能测小于1W

网友A:
在坛子里卖的无线遥控(灯,插座,门铃)据说这种的电池都是体验版,用了1-2月必须换,换完可以用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坛子里卖的无线遥控(灯,插座,门铃)据说这种的电池都是体验版,用了1-2月必须换,换完可以用大半年 ...

这种23a的还好,一般用了半年或者一年。自己买的能用两年
那种纽扣电池尤其是收到货电池已经装好的,用不过两个月必须换
反正就是觉得纽扣电池还没这种23a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坛子里卖的无线遥控(灯,插座,门铃)据说这种的电池都是体验版,用了1-2月必须换,换完可以用大半年 ...

我这也是三年前照着最便宜的买的,当时花了不到30
反正这东西电压和电流是挺准的,功率因为我不知道功率因数所以这个功率计是唯一的参照

网友B:
这个插座真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座真不错,谢谢!

河森的开关插座外壳都挺厚实的,至少那个不小心洒上水的开关面板我拿锤子都没砸碎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