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电磁式漏电保护器拆解

楼主(2021-03-06):
撸了几个ABB的电磁漏保,其中成色最差的那个按下测试键动作不灵敏
为了安全起见直接报废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空开和漏电保护模块是分开的
很多电工都不知道

漏电保护模块最大电流63a,也就是可以换同系列更大电流的空开,进线大约6平方

首先大家要知道,空开侧边有一个用卡子或者贴纸盖住的地方,撕开以后把里面的机构向上推,断路器就会跳闸

当检测到漏电的时候,那个白色的装置会弹出推动下面的脱扣装置
那个白色的东西就是电磁漏保的核心

漏保模块跳闸后,联动装置带动断路器跳闸,单独的漏电保护模块没有控制通断的功能,短路和过流保护更不要想了

因为手机相册不知道怎么被清理了,所以那个模块的拆解图片就没了,有部分图片还是从qq记录里找的
那个模块里面就是一个线圈,一个弹簧,不过据说这东西制造要求非常高

断路器我手里还有一个全新的16A abb的,所以这个也一块报废了
2p组合杆非常的紧,撬的外壳都变形了
这个外壳好像是陶瓷的,断路器整体非常重

每1分p可以单独掰上去,跳闸的时候两个会同时跳,两个断路器应该有联锁装置

确实有联锁装置

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只拆一个

这个断路器整个机械结构被铁皮包着,不像国产断路器一拆有可能零件全散架了,这个设计当外壳严重破损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合分
用料感觉比国产的好很多

正常的电磁漏电保护器用一节电池短接就能跳闸,接一个电机轻轻一转,超过30毫安就会跳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讲解很详细!

网友A:
发个帖子连图片都显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帖子连图片都显示不正常

我这边手机电脑wifi流量网线图片显示都正常

网友B:
电磁式的漏保互感器检测到有漏电时直接驱动脱扣线圈,断开电路,它没有电子式漏保那样还有可控硅或专用IC 电路非常简洁,可靠性也更高。我们厂就是专做漏保互感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的漏保互感器检测到有漏电时直接驱动脱扣线圈,断开电路,它没有电子式漏保那样还有可控硅或专用IC  ...

现在国内纳米晶互感器一般都用在电子式漏保还是电磁式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的漏保互感器检测到有漏电时直接驱动脱扣线圈,断开电路,它没有电子式漏保那样还有可控硅或专用IC  ...

不知道国内电磁漏保的制作技术怎么样了,我手里有个天正的电磁漏保,那个是纯漏保没短路过流保护,一般就是测试灯泡什么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纳米晶互感器一般都用在电子式漏保还是电磁式漏保?

国内99%都是电子式的,好一点的用带IC的电路,一般的就是互感器驱动可控硅断开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国内电磁漏保的制作技术怎么样了,我手里有个天正的电磁漏保,那个是纯漏保没短路过流保护,一般就 ...

电磁式主要由二部分组成,互感器和电磁线圈,这两部分的难点就在于一致性。两者匹配好精度才会好

网友:
去年在某鱼85/个收了3个ABB的电磁式,好像是32A的

网友C:
东西不错 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错 贵不贵

拆机的不贵,有的是散新的也不算贵,原装的那就相当贵了

网友D(2022-10-09):
什么价格一个?新款DDA系列不知比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格一个?新款DDA系列不知比这个如何

拆机的40块钱左右,当时新的要200多一个。如果要用买拆机没使用过的,就是装配电柜里面没接出线的
32A以内可以看看DS201系列,只占36mm。如果要63A的话买DDA系列和S200一块用,注意插件的最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机的40块钱左右,当时新的要200多一个。如果要用买拆机没使用过的,就是装配电柜里面没接出线的
32A以 ...

买了几个DDA电磁C16的, C25的还没发现。  家用C16-C25够了。
DS201不是电磁的了吧。  看有ELM是电磁的,ELE的都是电子的,有的卖家说ELE也是电磁的。

网友E:
脱扣机构还是镀铜的,不错,细节部分要好于国产,不过,还是价格问题,国产的空开现在便宜的1p才几毛一块多就能买到,我买了一抽屉,哈哈,管不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个DDA电磁C16的, C25的还没发现。  家用C16-C25够了。
DS201不是电磁的了吧。  看有ELM是电磁的, ...

DS201是电磁的,GS201是电子的
GS201只有中国用,中国制造
DS201世界各地都用,意大利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扣机构还是镀铜的,不错,细节部分要好于国产,不过,还是价格问题,国产的空开现在便宜的1p才几毛一块多 ...

最近空开降价非常多,之前国产正常价格是4块钱一片。现在很多不到一块钱就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空开降价非常多,之前国产正常价格是4块钱一片。现在很多不到一块钱就能拿到 ...

是的,最近突然发现降价的,德力西降得最猛,用红包几毛钱就买1P,拆开看了,内部做工还行,和以前一样,只是输入输出载流端子都是铁的了,其他厂家开始还是铜的,后来再买发现也变成铁的了,看来是库存出完了,连正泰的也是,问卖家,说是什么新型合金,不懂,反正吸铁石吸的是梆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