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有关带计算器功能的电子闹钟显示屏相关问题

楼主(2021-03-06):
80年代的一个带闹钟功能的计算器显示屏坏了,拆开一看居然是没有用线来连接的,就一个垫片解决问题,想不通屏幕没有线连接是怎么让显示屏显示时间计算器的,那个泡沫垫片导电吗?这个显示屏和垫片叫什么,我还能配到新的把显示屏点亮吗

网友A:
如果是屏幕背景黑的问题的话是液晶屏后面很薄很薄一层反光片坏了,剥下来找个铝箔粘上,注意是最后面最薄的那片,靠近屏幕还有一片厚一点的是偏振片
如果是缺划的话把那个导电橡胶条擦干净重新装就行

网友:
那泡沫叫做导电橡胶,垂直导电,找到同型号的液晶屏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幕背景黑的问题的话是液晶屏后面很薄很薄一层反光片坏了,剥下来找个铝箔粘上,注意是最后面最薄的 ...

谢谢,换了铝铂好象能显示,但字都不全了,也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