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驱动电链锯

楼主(2021-03-06):
看图片,无刷电链锯主控一个,什么都不清楚,就这样,接40伏电池两根细线接温控,闪灯电机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
有两个开关,应该是无刷链锯用的,主控上面有油,看看是什么机器用的,两根细线是干什么用的,怎么个接法,

网友:
电机三根线应该是漆包线的,需要留意一下

网友:
细线估计检测电池用的。

网友(2021-04-24):
要两个开关同时一起按。。。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楼主:
试过好多方法了,就是不转,估计是需要专用电池,当配件,

网友:
象割草机的驱动,微动快速双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