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威刚SU630 240G固态硬盘开卡求助

楼主(2021-03-06):
这块ADATA SU630 240GB固态硬盘是有一天突然不能开机,然后同事就频繁的尝试开机,结果30分钟大法都不能修复成功,接到别的电脑或者进PE都不能识盘,进BIOS倒是可以识别盘符,但是加载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样是不是重新开卡就好了。但是手上只有带加密的硬盘盒,没有普通硬盘盒,加密硬盘盒的使用是必须设置密码才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这玩意儿我固态都挂壁了哪里还能设置密码。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SATA接口直接挂台式电脑下面能否开卡,我搜索了主控是realtek 5732dlq,所以准备用论坛的“RTS5732DLQ_B17A_V8341c75_SSDMP_1.76”开卡软件来操作。但是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我看板子上也没有ROM模式的短接标识,不知道短接哪两个才可以进入工程模式。

楼主:
请教楼主一下,ROM模式短接口是哪两个?我的是ADATA SU630,看那几个跳线点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你短jp1,dlq我没开成功过,你试试

网友A:
把JP1 JP2 JP3 JP4的孔都给短接一遍/哪个认就是哪个 只用过ASM1153E的USB转接卡开过5732DL /没试过SATA接口/这个主控不好开卡/我也没开成功拆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JP1 JP2 JP3 JP4的孔都给短接一遍/哪个认就是哪个 只用过ASM1153E的USB转接卡开过5732DL /没试 ...

JP2有3个孔,1-2和2-3,这两个孔都可以,但是都只能识别出来1MB的容量大小,不像别人的动轴就是1GB容量,然后开卡软件我不会用

楼主:
卡在第7步没有回应了,不知道哪里搞错了?我就短接J2后插上,软件自动扫描出来颗粒的型号什么的,然后我就按左上角那个开始,然后进度就陆续调到第7步显示没有回应。

楼主(2021-10-14):
引用 楼主:
请教楼主一下,ROM模式短接口是哪两个?我的是ADATA SU630,看那几个跳线点和你的是一样的 ...

我测试出来是JP2,有三个孔的那一组,短接靠里面的两个孔就能识别到基本信息,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开卡成功,卡在第11步”开卡失败,未知错误”

楼主:
JP2的23孔短接后进入了ROM模式,前面的步骤都通过了,到第10步是开卡初始化通过了,第11步就报错提示开卡失败。在检测SSD信息时提示的容量是0.0GB,不知道是有问题还是因为没成功开卡前都是这样的。看看哪位兄台有相关经验借鉴一下。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楼主:
JP2的23孔短接后进入了ROM模式,前面的步骤都通过了,到第10步是开卡初始化通过了,第11步就报错提示开卡失 ...

拆颗粒吧 这主控没几个人开过

网友(2022-05-25):
楼主怎么样了
我手上有一个su630
拆开看只有一片闪存
你的开卡成功了吗

网友(2023-09-21):
su630可是qlc,没有固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在第7步没有回应了,不知道哪里搞错了?我就短接J2后插上,软件自动扫描出来颗粒的型号什么的,然后我就 ...

试试图片中的去掉对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JP2的23孔短接后进入了ROM模式,前面的步骤都通过了,到第10步是开卡初始化通过了,第11步就报错提示开卡失 ...

还继续报错 更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