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动,到底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驱动好?

楼主(2021-03-06):
之前折腾过一台折叠的永久20吋自行车,还算成功吧,改的后轮电机,脚踩功能没丢。因为后轮电机加上电池用得比较大3并的32650有15安时了16串,所以重量都压在后面了容易翘头。所以感觉好像改前轮更加简单易操作。电池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容量无需太大10安时即可。

手头还有一台闲着的26吋永久山地,想改前轮大家认为前驱电机好还是后驱好?

网友A:
强烈建议后驱,前驱骑的会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后驱,前驱骑的会不爽

后驱难度有点大呢。。。现在的碟刹卡飞电机太贵了

网友:
200块买了一个横梁带电池的全铝车架的永久牌折叠自行车,20年度捡漏最为成功的一次。。

网友:
我这好多海员单车就是前驱,我没骑过,不做评价

网友:
改前驱吧,如果你家住楼房还没有电梯还要你把车每天要推到楼上的话,前驱吧

楼主:
已经下单一台前驱电机,马上面临着编圈的问题,辐条如果用3X长度有什么讲究?13G还是12G的辐条比较好?

楼主:
有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就是刹把断电的问题,现在改装的车是油碟,这个有点伤神了,如果用电动车的刹把也就是上泵,可能和原配的油碟有兼容性问题,但是涉及安全还不能不重视。目前而言最大的供应链还真没发现有电自的油碟带断电开关的,原车是彦豪的油碟吧。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就是刹把断电的问题,现在改装的车是油碟,这个有点伤神了,如果用电动车的刹把 ...

在手柄上下功夫,手柄上搞个L型片,上泵合适位置安装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手柄上下功夫,手柄上搞个L型片,上泵合适位置安装微动开关

打算上磁控,可能算是霍尔传感器吧,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上磁控,可能算是霍尔传感器吧,谢谢兄弟了。

霍尔检测确实不错,干簧管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