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平衡车电池维修请教

楼主(2021-03-06):
各位好:请教 小米平衡车电池 更换电芯后每组电压16.5V 串联电压61.9V 充不进电 红灯闪            输出端充电激活没效果

           输出端无电压(正常应该54.8V)
           万用表接输出黑色线负极电池负极 之间电压为54v  红线与黑线电压4V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输出端直接充电激活

输出端直接充电激活

楼主:
小米平衡车电池维修请教

各位好:请教 小米平衡车电池 更换电芯后每组电压16.5V 串联电压61.9V 充不进电 红灯闪            输出端充电激活没效果

           输出端无电压(正常应该54.8V)
           万用表接输出黑色线负极电池负极 之间电压为54v  红线与黑线电压4V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不能排除保护板坏了。焊接时很容易短路。具体要看楼主怎样换的电池。

楼主:
焊接应该没

网友:
图片不像更换过电芯。

网友A:
电池管理芯片触发保护了,可能是固件更换被锁,也可能是拆掉电池触发过放保护。
把电池管理芯片拍出来看看。

楼主:
芯片型号 L5238L   STM8L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管理芯片触发保护了,可能是固件更换被锁,也可能是拆掉电池触发过放保护。
把电池管理芯片拍出来看看 ...

L5238L    STM8L151 芯片

网友:
我的之前过放了激活下就正常了,你的有可能主板锁了

网友B:
听说换电池要断开15个焊点的,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换电池要断开15个焊点的,不知道真假

换电池是拆下全部焊点 后更换,请教高手如何解锁主板 谢谢。

网友:
这个所谓的激活方法本来就不靠谱。这款电池的通病:2并15串中2串会有一个电池失效,放电的时候这一组会提前保护,充电的时候会提前充满,放的久了这串电压下降至最低允许电压后保护板保护无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L5238L    STM8L151 芯片

如果真被锁了,看有没有人研究过吧。没有实物很难说怎么解锁。
电池管理芯片是spi通讯,你要是有单片机或者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可以看看通讯情况。

网友:
这板不会锁。电芯随便换。

网友(2021-05-06):
哥们好,能帮着量一下你这个电池那个正负极中间那5个插孔与正极之间的电压吗?我有个电池换了电芯后只能联上平衡车APP,联不上卡丁车,与一块正常的电池对比,这5个孔中有两个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不确定是坏了,还是锁了,或是版本不一样,就是只能用于平衡车的版本,谢谢!

网友:
我刚修好了我平衡车的电池。维修过程中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我换好电芯后,直接量电池组正负极有60V,但过保护板,只有18V,保护板负极输出有32V,也百度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都没解决。后来我自己适拆腾解决了,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解决办法:短接保护板输出负极和电池组输出负极,问题解决。再量保护板正负极输出已恢复正常60V,希望对你有帮助。注: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用最细的焊锡丝来短接的,毕竟有38V的电压,防止短路直接烧断焊锡,不过我短路的时候,不打火,也不融断,电压输出就恢复正常了。仅对以上个人维修经历真实性负责,因为60V电压还是蛮高的,因按我的方法而产生的损失和个人安全事件,本人不负责。我的平衡车是ninebot E精英版

网友(2022-08-24):
先收藏了,但愿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