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样子货智商税?

楼主(2021-03-06):
弟弟以前的一个有源耳机。看着很多条线,实际到了耳机部分只有一个单元,热缩管包的那线直接空置的,看PCB标的Hv 难道是分频的高音?一看左右两路都是并联的,这样这路如果是真的那么又没立体声啊!难道这个像是3剑客的路由器,整很多pcb有焊盘的假天线样子货?

网友:
这样造假 怎么里面还有个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好的嘛?

网友A:
那是冷光线 可以发光的

网友B:
说实在,3剑客基本上没有假天线,假天线都是腾达之徒才干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3剑客基本上没有假天线,假天线都是腾达之徒才干的事

是的,三剑客虽然缩水,但是不做假!

网友:
老哥这指甲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3剑客基本上没有假天线,假天线都是腾达之徒才干的事

你确定?你认得假天线吗?我说的可不是没电路的空壳,必联,磊科我都遇到过,没点电路基础的小白还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冷光线 可以发光的

我信了你的说法,我以为这线真发光,纳闷这是什么发光原理?我居然去给这线通电,……打火机烧掉两端,发现就是两条导线而已!你还真是会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认得假天线吗?我说的可不是没电路的空壳,必联,磊科我都遇到过,没点电路基础的小白还真看不 ...

当然,3剑客的天线除了310 外就没有假天线,310仅仅收发调制芯片没有焊接。三剑客的天线都是连到电路中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认得假天线吗?我说的可不是没电路的空壳,必联,磊科我都遇到过,没点电路基础的小白还真看不 ...

3剑客这么多路由器,哪个我没听过,拆了不少,也就腾达和h3c有假天线,没有连接进电路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信了你的说法,我以为这线真发光,纳闷这是什么发光原理?我居然去给这线通电,……打火机烧掉两端,发 ...

EL冷光线,需要1000+V高压驱动,板子上带的变压器就是升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冷光线,需要1000+V高压驱动,板子上带的变压器就是升压用的

好吧是我无知了,我已经拆了撕开当普通导线用了。够细。就一粗2细3根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剑客这么多路由器,哪个我没听过,拆了不少,也就腾达和h3c有假天线,没有连接进电路中 ...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4mbps都要2天线了,其他都是偷工减料了不是?那那些天线双频合一路由器怎么办?

网友(2021-05-02):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说得好像你不是小白,收发合一的确节省,但是收发不合一难道就一定是假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也没说偷工减料的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别杠不起呀,自己懂点皮毛,抬我的杠还说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假天线是假天线,水星那叫大可不必,多此一举而已,再说又没抨击你,干嘛这么大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终于知道你的id为啥被禁言了,戾气这么重,上辈子刀了人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小白吧,你所谓的“连到电路中”认为两路扩展成3天线这种就不叫假天线了吧,那干脆收发分开了,5 ...

哈哈,不过还是感谢你用1mb打赏敷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