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日本尼桑原装收音机Clarion RN-9029B

楼主(2021-03-06):
拆个歌乐生产的汽车机,是日本尼桑公爵王车。90年代的产品,小日本的东西不得不说,做工和质量真不错!

楼主:
打开上盖,露出电路板,采用的是倒置设计

楼主:
拆掉面板后的样子

楼主:
拆掉机器底盖后,倒置过来的样子。内部的电子元件布局十分紧凑,采用两枚TA7274P功放块,后面的各种插口,5孔磁带机,7孔的CD插口?没见过。收音机是日式两孔,电源和喇叭线是歌乐老机的标准式接口

楼主:
歌乐老汽车机的正面照

楼主:
总结:此机子生产的年代比较久远了,到从内部的设计和做工,也不比现代差太多,而且声音听起来也比较舒服。歌乐生产的车机在尼桑公爵王型号众多,此款比较小众,没有见过,收音机的尺寸相对其他的型号小三分之一,导致内部空间紧凑!
下面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佬,机器开始没有声音,补了一个断路的线路,并更换了功放块,现在有声音,但很小,开机的时候有碰碰的冲击声,下一步查找那一部分的元件呢?请大佬们赐教!谢谢

网友:
非常养眼的收音机,谢谢楼主!

网友A:
跟我收一台车机故障一样,查耦合电容,有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收一台车机故障一样,查耦合电容,有没虚焊。

谢谢大佬,我明天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个车机感觉能改成国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机感觉能改成国频

大佬能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