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这个闪存用ch341a编程器可以读写吗?

楼主(2021-03-06):
求助,帮忙看看这个闪存用ch341a编程器可以读写吗?路由器变砖了,直接在官网下载固件烧录就行吗?

网友A:
1.   ch341a编程器可以正常读写!
2.   官网下载固件直接烧录是不能用的,需要下载编程器固件!再改MAC

网友B:
目前我见到的路由器的flash都是3.3v的,ch341都可以读写,GD的有可能检测不到flash型号,选个容量相同型号相近的就行,问题是官网下的固件不是编程器固件,直接刷上无效,去恩山这些地方找找有没有编程器固件

此外,如果路由是ar、高通或者mtk的方案,可以先刷boot然后进boot刷固件就行了

网友C:
CH341找到合适的软件,可以写绝大多数的串行存储器。

官网下载的固件都是刷入的,不能用编程器写,要找编程器固件。

支持breed的可以先刷入breed,然后再刷官方固件即可,顺便也能改MAC;写之前备份好原机损坏的固件,等熟练了,可以导出有用的部分,比如无线参数。

网友D:
32M的flash,ch341可以写。但需要软件支持。要卖家确定能送软件。并且支持32M。
第二,官网下载的,一般不是编程器固件。你无法直接使用。你需要向别人讨要同型号,同批次的编程器固件再写入。
第三,既然是要写,可以写入第三方固件,这也是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h341a编程器可以正常读写!
2.   官网下载固件直接烧录是不能用的,需要下载编程器固件!再改MAC ...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见到的路由器的flash都是3.3v的,ch341都可以读写,GD的有可能检测不到flash型号,选个容量相同型号 ...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1找到合适的软件,可以写绝大多数的串行存储器。

官网下载的固件都是刷入的,不能用编程器写,要找编 ...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M的flash,ch341可以写。但需要软件支持。要卖家确定能送软件。并且支持32M。
第二,官网下载的,一般不是 ...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要想写的快.买好一点的,16M的闪存341写好10几分钟左右

网友:
买那个mip读写比341快多了,这个牌子的闪存我昨天才读写,2兆只要10多秒。原因就是我给845r换闪存了,网上下一堆固件都不正常,唯一正常的还没中继功能,原机固件只是不能中继中文SSID。我编程器读出原闪存固件,再brred刷回去就一切安好,没法换内存,过几天我打算搬板cpu 现在没放大镜看不清…

网友:
既然都刷了breed了,那机器什么配置,改上openwrt吧

网友:
都是我的老师,都是大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