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4块钱的蓝牙耳机和森海赛尔HD201的DIY结合

楼主(2021-03-06):
我挺喜欢折腾,但是经常是折腾之后才会想起也可以发发贴,也有不少成功折腾的经历,但是发贴不多。
在有想法时,我往往不喜欢记录过程,一方面也是担心完不成,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如果自己做不成,发给大家看笑话貌似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就没有把过程很好记录下来
好了,那么正文开始。
因为已经完成,所以直接上结果图

首先,起因必须说一下。。HD201,森海这款耳机的线长达3米,但是线皮真心不咋的,很容易老化自己就烂掉了,百度一下发现同样问题的小伙伴还挺多

类似这样烂掉的地方一旦开始,就会快速整个线多处都这样烂了。
结合使用的是拼爹上买的14块钱包邮的货,不得不说技术的进步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东东居然可以做到这种价格,当然,实际上拆了之后也会发现其实技术集中度高之后,的确可以省下很多成本。

因为我是已经改造完成的,所以这个就是空壳子了,拆的全程非常简单,全部没有胶水,非常容易拆。包括喇叭也是用个圆圈双面胶贴在壳子上的。

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是18左右的,现在已经降到11到13元了吧。这耳机虽然音质不行,但是其实对于没什么要求只用来打打语音及打王者时听听队友的语音配合,还是够用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买了两个……另一个其实也改了,跟坛里朋友911送我的一副酷我音乐入耳式耳机组合了,那个组合得难看点,但也能用,看看如果有人想看的话我到时再另起贴子发给大家看看吧。
这耳机的续航其实不行,,毕竟这电池就这种素质,明摆的了。不过都过去式了。

好了,下面开始看DIY部分吧,然后是开壳给大家看改造部分

开拆,这耳机的棉也不难拆,不像别的耳机是套上去,它是卡住的。皮早老化了,习惯了,所有耳机都这样

4个螺丝,简单得很。这耳机的单元封装在个小盒子里的,也算有点特色。不过这么大的耳罩,单元却不大……

一览,就这个样子了。单元封在盒子里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吧,毕竟我外行。应该是音质更可控了点吧,也减少了可能的其它干扰因素。

电池是用无痕胶贴在底部的。无痕胶的紧固真是相当可靠。上上图如果有注意的话,会发现我耳机线从蓝牙耳机的主板出来后,也有用少量固定在壳子上,避免装拆时扯到主板
电池是用的USB充电打火机的那种,因为这类东东的瞬间电流比较大,所以一般是没有电池保护板的,不过这蓝牙耳机也一样是电池不带保护板的,就直接这样用吧,正好两个打火机也各有一个micro USB充电口,也用在这里了。

换个角度看看,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更复杂点,想把听筒改到底部的口子那里,让它可以更完美实现蓝牙耳机本来的全部功能
但后来发现还挺麻烦,就算了,就这样吧。小板子也是用无痕胶固定在壳子上的。其实小板子很迷你,所以完全不影响空间之类。
上部的那个铜箔是控制,包括开关、暂停、下一曲、音量加减都通过它。
一开始我的设想也是像它原来那样让它在壳外部摸一下就可以控制,我也实际上做到了,是通过加大铜箔面积实现的,但后来发现这样一来干扰比较大,容易误触或触不到。
所以为了更精确一些,我改成了直接触摸的方式,用铜箔引到壳底,并不明显,不怎么影响外观,同时摸到它时也有微微的突起,比较方便听歌过程中操作。
铜箔是淘宝几块钱包邮的那种一面有胶双面导电的那种,相信很多朋友用过,就不赘述了。

USB充电口,一开始想用小刀刻,因为电磨不在手边,但后来发现用烙铁一烫就落位了,而且还不用再考虑其它固定方式了,简直很完美,虽然样子不太好看。
至此,二者的结合完成,
因为这种蓝牙耳机是充电即关机的,也就是放进充电盒即关机充电,但又可通过触控正常开关,所以二者结合比较完美,不用时手动关机或充电关机都可以。当然,拔电可就开机了。
不足之处主要是两个吧,一是听筒效果可能差些,但我其实没有测试通话,也可能并不怎么影响。二是电池容量增加了非常多,充电可能对原板是挺大的考验。
至于音质……当然是比不过好的后级直接推,但是一般听听,还是相当不错了,跟原本插线听的不会有非常大的差距,毕竟这种耳机最差的部分应该是喇叭而不是电路。
嗯,就这些。感谢各位看官,欢迎多多奖币!~还有求专家,求加精……哈哈哈

网友A:
杰理蓝牙芯片不会差些吧,破坏了森海耳机有点可惜。

网友B:
改装的不错!我有十个森海塞尔HD201耳机,线都破了....我自己买了线改装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理蓝牙芯片不会差些吧,破坏了森海耳机有点可惜。

也不算破坏了,,要还原也不是不行,只是重新买线也麻烦,本身手上有一根单边的,但要改过头箍线也麻烦,还是现在这样轻松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不错!我有十个森海塞尔HD201耳机,线都破了....我自己买了线改装了好几个。 ...

你这么多这个耳机是开网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