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动车充电器做了一个开关电源维修电源

楼主(2021-03-06):
方法参照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1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一直想做,但我没有合适的24V开关电源,所以没做。春节前找到了一块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板,开关变压器的线圈与铁磁体之间的间隙比较大可加绕线圈,春节里就试着改制。这块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板是48的,主要做了这几个改动:

1.去浮充,使输出保持高恒压;
2.在431的1脚下分压电阻与地之间加串一个电位器,使输出电压在29-59V之间可调。(不知何故最低只能调低至29V,调大下分压电阻和调小上分压电阻均如此,请高手解惑);
3.将3842调换成3843防止输出电压调低后打嗝;
4.从变压器次级主交流输出引出二根线;
5.变压器加绕三圈并引出二根线, 最高输出电压可达6.7V;
6.输出端加一个5K电阻作假负载, 使变压器次级主交流输出和变压器加绕三圈线圈输出有足够的电压。7.短接电池检测的光耦的3,4脚,使电路板不接电池也有输出。(图中上面那个光耦)
经试用很方便地查出了二块电动车充电器的故障点。

网友A:
在431的1脚下分压电阻与地之间加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431的1脚下分压电阻与地之间加串一个电位器

当可变电阻用,有问题吗?

网友B(2021-04-10):
你好像少讲了一条,3843不要独立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少讲了一条,3843不要独立供电吗?

换3843就不要独立供电,3843工作电压8.6v

网友C:
要调更低的电压应该还要改反馈电路或者要改变压器,没猜错的话此时3842的供电电压已非常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3843就不要独立供电,3843工作电压8.6v

哦哦,你那两个光耦,查查看是不是有一路是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更低的电压应该还要改反馈电路或者要改变压器,没猜错的话此时3842的供电电压已非常高了,,,, ...

调低了输出电压脉冲的占空比肯定小了,3842供电会小于12v,会打嗝,换3843就不会打嗝。不能再调得比29v低,可能是与431有关。这个贴子里改了431的相关电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508

网友C:
我改过,不清楚你板子的具体线路,不能调低就是反馈不对,你这个不会是384x的供电电压小,可能是超压了,你没测量过吗?,调最大最小电压时,384x的供电电压是多少?384x方案的充电器改可调,最好加2个辅助电源,不加也行就是可调范围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不清楚你板子的具体线路,不能调低就是反馈不对,你这个不会是384x的供电电压小,可能是超压了,你 ...

作为成改开关电源专用维修电源最低29v可以用。384x的供电电压低于关断电压会打嗝,现在换成3843并没有打嗝,肯定是反馈电路限制了。不改变压器,调不到低于29v,参考我给出的帖子,认为是431的特性限制了,他在431的2脚与地之间串了一个5v的稳压管,相当于加了一个负5v的电源, 可以做到0v起调,当然要另加辅助电源。

网友(2021-11-21):
我的24V16.5安板子只在初级加辅助电源输出最低能调到12V多一点,再往下就保护了。双光偶的。

网友D:
好贴。我想学习 DIY 一个,可否给个电路图。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我想学习 DIY 一个,可否给个电路图。谢谢 !

我的参考贴子里有许多图你可参考,有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主厉害,有空试试看。

网友(2022-12-31):
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