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BIOS中的第一启动选择硬盘启动哪个硬盘是HDD0?

楼主(2021-03-06):
电脑BI电脑BIOS中的启动选项硬盘选项有:

HDD0
HDD1
HDD2
HDD3

如果机内只安装了一块机械硬盘,开机第一启动选择为硬盘启动,应该设定其中哪个?

换句话说,如果机内只装了一块硬盘,那这姓块硬盘是HDD0~HDD3中哪一个?

网友:
硬盘都有牌子和型号的,看型号最安全,以免数据损失。

网友:
你插到那个口就显示那个

网友:
除了看硬盘的牌子和型号,主板的硬盘接口也标有硬盘的接口序号。

网友:
看你硬盘插在哪个接口上

网友:
你设置是那个就是那个,HDD0是第一个盘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硬盘安装在第几个插槽上了。
BIOS的意思是支持从四块硬盘启动,但是你的主板有可能只预设了两个插槽,而你唯一的硬盘是装在第二个插槽上的,那设置HDD0应该是找不到启动盘的。
进BIOS后到第一个菜单下看看,硬盘在列表中的第几个位置就知道了,或者截图发来让大伙儿看看。

网友:
只装了一块硬盘,插上就可以用,都没有设置

网友:
BIOS中一般会标出硬盘型号的,按照型号选择就好了啊。。。

网友:
跟你接线有关系的。一般跟主板上的接口标识一致,但也有一些比较不严谨的厂家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硬盘安装在第几个插槽上了。
BIOS的意思是支持从四块硬盘启动,但是你的主板有可能只预设了两 ...

你的回复最接近我要的答案,我明天进bios看过之后再向你汇报。

楼主:
今天上传图片,看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

各位看官,看过之后请发表你们的高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硬盘安装在第几个插槽上了。
BIOS的意思是支持从四块硬盘启动,但是你的主板有可能只预设了两 ...

我已经在12楼上传图片,请赐教,谢谢。

楼主:
IDE  Primary Master 是HDD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在12楼上传图片,请赐教,谢谢。

HDD0
确保启动顺序里有HDD0就应该可以启动,如果不行,检查系统所在分区是MBR GPT之类的是不是与bios设定相符,ghost恢复系统前有没有将这个分区激活,再不行就将错误提示界面拍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D0
确保启动顺序里有HDD0就应该可以启动,如果不行,检查系统所在分区是MBR GPT之类的是不是与bios设 ...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电脑现在是正常的,包括启动在内。

我的问题是,我的电脑只装了一块机械硬盘,型号是截图所示IDE  Primary Master ,那么该硬盘是Bios中HDD0~HDD3中的哪个?

网友B:
这个要看主板的支持,有些随便插,主板会直接找驱动安装了系统的硬盘,有2个以上的系统的要设置,你的主板带硬盘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电脑现在是正常的,包括启动在内。

我的问题是,我的电脑只装了一块机械 ...

从上往下,依次是0~3,也就是说你的截图里HDD0是硬盘,HDD3是光驱

网友:
一个硬盘不管他。两个的话,就是IDE0  或者SAT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主板的支持,有些随便插,主板会直接找驱动安装了系统的硬盘,有2个以上的系统的要设置,你的主板 ...

我的电脑主板带不带硬盘阵列,我用了这么多年还真不知道,因为一直安装的是一块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