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钢材合金锯片的一些体验

楼主(2021-03-06):
今天又锯了三米多的钢板,五毫米厚度………看地上的铁屑,完全没有灰尘

关于合金锯片,最主要的就是控制转速,我七寸的考伯特拉杆锯,本来是24v用大有电池后转速应该低了6分之一,大概4000转左右吧,三千转左右最合适,那个小无刷锯由于转速差不多,但是锯片直径125,线速度低的多,锯了十多米长钢板,锯齿一点问题都没有,镀锌管和2到5毫米的板料切割完全可以告别切割片,切割过程只有铁屑,完全没有灰尘,对肺非常友好,我图片上有木工锯片和钢材锯片的对比,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齿角度大的是切木头的,我试过切镀锌管,大概十多个锯口以后,齿就断了一个,新锯片比钢材锯片锋利,速度比钢材锯片快………就是不耐用

楼主:
值得注意的是,角钢之类的钢材不能使用这种锯片,由于便宜角钢一般都是拿废铁做的,里面合金成分太复杂,有时候钻头都打不动,硬度太高,切不了几刀齿就磨损了,不值得

网友:
这个有点奢侈啊。

网友A:
好锯,好片!只见过工地上、搞维修的锯钢材都是用的那种树脂切割片,原来还可以用这种合金锯片啊。不过那种斜齿的木工锯片确实斜角有些大,别说钢材了就算是硬质的木头都有可能会崩齿。
楼主的小鹰锯真漂亮,角磨机大小的身材,看上去还有斜切功能,某些场合用起来比木工用电圆锯应该灵巧多了。想着设计个类似的固定支架与角磨机整合起来用于锯木板,但角磨机的转速太高肯定不合要求,不知把角磨机的转速降下来是否可行?估计降到电圆锯的转速后扭力又跟不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锯,好片!只见过工地上、搞维修的锯钢材都是用的那种树脂切割片,原来还可以用这种合金锯片啊。不过那种 ...

这个无刷小锯是咸鱼买的,当时屁股上没有电池座,我正好用大有电池需要改屁股,就拍下了,一百五到手,确实是很值,这个锯板料很好,现在上金属锯片,基本上什么都可以锯

网友:
小鹰锯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锯,好片!只见过工地上、搞维修的锯钢材都是用的那种树脂切割片,原来还可以用这种合金锯片啊。不过那种 ...

角磨机不要锯木板,咸鱼上买个圆锯几十块钱,比角磨机安全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磨机不要锯木板,咸鱼上买个圆锯几十块钱,比角磨机安全多了

角磨机直接上木锯片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了。我的意思是,照你图片中小鹰锯的结构用厚实的金属板加工一个同样的固定支架,通过角磨机身上那两个大螺丝孔使角磨机与支架组合起来(不是那种通过一个小螺丝连接在角磨机保护罩的简易成品支架),受力原理应该是与小鹰锯一样的,锯片行进时的反作用力是施加在支架上而不是手臂的,手握把柄只起到导向作用。
这样的话,不同之处就是转速了(角磨机的转速肯定远高于小鹰锯),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可行的。当然成品电圆锯并不贵,通常比小鹰锯还要便宜得多,主要考虑平时用得少,弄一堆工具太碍事了,再者某些特殊场景电圆锯也是无法替代小鹰锯的。

网友B:
你好,金属锯片是这块吗
还有个问题,感觉小鹰锯跟角磨机差不多样子,而且锯片也一样大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金属锯片是这块吗
还有个问题,感觉小鹰锯跟角磨机差不多样子,而且锯片也一样大小。到底有什么区别 ...

转速不一样啊,锯的转速比角磨机低的,125的角磨机有上万转的,这个锯大概也就四千多转,金属锯片都是直齿,斜齿锯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金属锯片是这块吗
还有个问题,感觉小鹰锯跟角磨机差不多样子,而且锯片也一样大小。到底有什么区别 ...

上面的锯片都是锯金属的,两个图都是同尺寸对比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直接上木锯片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了。我的意思是,照你图片中小鹰锯的结构用厚实的金 ...

这个小锯说实话,握持感比圆锯好,但是推起来不如那种圆锯舒服,现在看好的是大有新出的那个皮带圆锯,

网友C:
贵啊,闲鱼米沃奇的看过50左右的,看视频老外直接切手腕粗的圆钢很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啊,闲鱼米沃奇的看过50左右的,看视频老外直接切手腕粗的圆钢很牛逼了 ...

你要知道,切割片是越用越小的,七寸的切割片,切50/100的管切不了几刀,就得换,一张三块钱,合金锯片25一张,可以切上百个口,加上换锯片的时间,还有吃的灰,再就是切割精度砂轮和这个没法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切割片是越用越小的,七寸的切割片,切50/100的管切不了几刀,就得换,一张三块钱,合金锯片25 ...

您是手持小鹰锯来切铁棒的是吧?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手持小鹰锯来切铁棒的是吧?稳吗

没切过圆的,不好放,一般都是用来切板材,斜切锯锯过钢管和镀锌矩形管,最大锯过3毫米厚的管料,小鹰锯今天锯了三米多的五毫米钢板,一张锯片大概能切十几米钢板吧,算下来也不比切割片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切过圆的,不好放,一般都是用来切板材,斜切锯锯过钢管和镀锌矩形管,最大锯过3毫米厚的管料,小鹰锯 ...

锯片是多厚的?我意思是锯路出来是多宽的缝

网友D:
一张板子得且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是多厚的?我意思是锯路出来是多宽的缝

3毫米以下,锯片是2点几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张板子得且多久啊

比角磨机还快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