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九牛二虎之力,电脑上不了网

楼主(2021-03-06):
还是在折腾电脑网络,今天重做一根网线,不管是从光猫插口,还是路由器插口均没搞好。
路由器和电视网络正常,手机无线上网很好,就是电脑上不了网,路由器是31.1,光猫是1.1不知是哪问题?
上图片了。

楼主:
还有两张图片

网友A:
手机能联上是不是可以说明路由器是正常的,用其它电脑试试,估计是电脑设置有问题,恢复一下网络设置看看

网友B:
都已经路由器连接着了,手机也能正常上网了,怎么电脑上还在拔号呢,直接插网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本地连接设置自动获取IP,如果手机能连接路由器,电脑上应该不用拨号了,

网友:
网线线序有问题或者有折断,只需要金手指对自己1236导通就可以

网友:
你的电脑直接连接的是光猫还是路由?目测好像是路由啊
如果是连接的光猫,你的设置过程没大问题,检查网线是否是通的。
如果连接的是路由,那就不应该在电脑上设置PPPoE,而是在路由设置界面输入账号,让路由通过光猫拨号,然后让路由开通DHCP给电脑分配地址,电脑端不需要设置,默认即可

网友:
不知楼主的光猫是桥接模式还是路由模式?

网友:
电脑网线直接插路由器多好,都不用拨号

网友:
电脑接路由器下面,设置为自动获取ip,不用拨号就可以了

网友C:
路由器怎么上网的,插上就能上吗?如果是这样,光猫已经拨号过了,电脑根本不用拨号。

网友D:
你确定手机连得是哪里?wifi还是光猫,如果是连得光猫,路由器就要设置wan口为自动获取IP,电脑设置为自动获取ip。
如果手机连得是路由器,只要电脑设置为自动获取ip就行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去设置拨号,想多拨吗?多拨可能要在光猫后面加交换机,路由器接交换机,电脑接交换机,这样可能就可以多拨。

网友:
光猫允许一个拨号, 你把路由停了就可以拨号了

网友:
手机和机顶盒能够上网,就不谈啥模式了。首先不应该电脑win7下设定上网模式,删除掉所有拨号,另外网线头都是568b不?网卡ipv4设置自动获取地址不?有未知设备网络适配器未打开看看,应该是驱动有问题,用大数字驱动大师试试。不会搞的话,就网上现成的几块钱可用红包的的6类机制线应该靠谱多了,试试吧。

网友:
忘了说,看光猫上仅两个口,楼主又说路由和电视都行……不会一个是LAN,一个是itv吧,如果是这样,电脑插itv口一辈子也上不了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联上是不是可以说明路由器是正常的,用其它电脑试试,估计是电脑设置有问题,恢复一下网络设置看看 ...

恢复网络设置也不行

楼主:
恢复网络设置也不行,手机上网是路由器redmi  A7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路由器连接着了,手机也能正常上网了,怎么电脑上还在拔号呢,直接插网线应该就可以了 ...

直插网线右下角网络图标惊叹号,上不了网,拔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怎么上网的,插上就能上吗?如果是这样,光猫已经拨号过了,电脑根本不用拨号。 ...

路由器是插上就能手机无线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手机连得是哪里?wifi还是光猫,如果是连得光猫,路由器就要设置wan口为自动获取IP,电脑设置为自动 ...

手机连路由器上的无线网,就是不懂哦。自家房子水电工程自己安装,网络这块一问三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