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延时导通的继电器在断电后立刻通电,输出端起不到延时导通的功能

楼主(2021-03-06):
通电延时导通的继电器在断电后立刻通电,输出端起不到延时导通的功能,一直是导通的状态,判断在瞬间断电时,继电器内部没有断电?需要接个什么元件,让继电器在瞬间断电时把内部电量都耗尽?
根据网上各位的说明,我试着先把产品上的电容拆了,但效果还是达不到,应该是继电器内部有蓄电,抽空按"crazy0qwer"朋友的方法,接个电阻试试,
网上借个图,看的明白点:

就是这个延时导通产品,现在我把那个电容拆了,输入端断电时间超过1秒再通电的话,继电器能正常延时,如果是闪一下,断开很快就通电,还是不能正常延时工作.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做延时吧,并个100K电阻看看,不行就减小电阻。

网友B:
这个有断电时间的,建议断电1秒钟后再通电。

网友:
延时继电器分好几种,不知道你说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断电时间的,建议断电1秒钟后再通电。

是的,如果断电后过一会再通电,继电器能正常工作,达到延时效果,瞬间断电就通电(就闪一下,不到1秒大概),输出端就始终导通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做延时吧,并个100K电阻看看,不行就减小电阻。

我也想着是电容蓄电让继电器没有断电,怎么设法让它蓄的电耗尽,哪怕输入端瞬间闪一下断电,继电器输出端都会重新延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着是电容蓄电让继电器没有断电,怎么设法让它蓄的电耗尽,哪怕输入端瞬间闪一下断电,继电器输出端 ...

根据线圈电压,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阻,阻值自己算下,让电流等于二三十毫安应该就可以。测试ok再增加阻值减小功耗。功耗和放电时间之间找平衡。
如果不行,那就看看是哪种类型继电器了,不同类型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线圈电压,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阻,阻值自己算下,让电流等于二三十毫安应该就可以。测试ok再增加阻 ...

我补发了个产品图,那个大电容拆了,还达不到效果,如果要并接个电阻的话,请问接在哪个触点可达到效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发了个产品图,那个大电容拆了,还达不到效果,如果要并接个电阻的话,请问接在哪个触点可达到效果,谢谢 ...

感觉你这个延时模块设计有问题。
看下图,
1、断电情况测左边模块背面圈出来的两对触点是否相通的。
2、如果上面测是相通的,那么在右边模块正面方框圈出的两个焊盘之间加一个50K~1M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发了个产品图,那个大电容拆了,还达不到效果,如果要并接个电阻的话,请问接在哪个触点可达到效果,谢谢 ...

接上面,电阻加三极管和5V电源之间,我不确定是不是电容这个脚,你自己测下。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在继电器线圈脚并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网友:
加大功耗以尽快放电。

网友C:
应用场景反了吧?这货是延时导通,我理解是12V电源加上后延时一段时间常开触点闭合。楼主你要的是断电一段时间后闭合,电路要改成上电继电器就动作,大电容存电掉电时候保持一段时间,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场景反了吧?这货是延时导通,我理解是12V电源加上后延时一段时间常开触点闭合。楼主你要的是断电一段 ...

你说的接常闭点的情况,是指继电器通电就动作,保持一段时间后就恢复,这种继电器更好,就通电瞬间动作一下,平时不动作,可以节能省电.
现在用的这款继电器是通电延时导通,不断电的话就一直导通,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不节能,
我已经重新买了你说的那种继电器,并且带高电平触发的,不然在汽车启动的瞬间时间太短,继电器还是不工作,接个电阻加快耗电的话,理论上行的,但因为平时一直通着电的,太耗电瓶了,不太好,等新买的东东收到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