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Y屏幕反显改正显,效果一般!

楼主(2021-03-06):
这个屏幕感觉比较特别,偏光膜怎么调角度,效果都不理想,调到屏幕颜色比较浅的角度,字体颜色也变的很淡,把屏幕调暗,字体颜色也稍微黑一点了,但是屏幕也暗,对比度也不理想,最后找了个折中的角度!凑合一下!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
这表现在100出头还不错,反显是败笔啊

网友A:
怎么看效果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效果都不行啊,

角度怎么调,对比度都不理想

网友B:
好不容易加热撕下膜

厂家是按反显调的对比度电压,当年的X已有人搞过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加热撕下膜

厂家是按反显调的对比度电压,当年的X已有人搞过也是这样的。  ...

我这膜  直接就撕下来了,很好撕,没有残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角度怎么调,对比度都不理想

改这个设置试试能不能增加字体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设置试试能不能增加字体深度

好的,有空试试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膜  直接就撕下来了,很好撕,没有残留

X 很牢,很难撕。改正显对比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 很牢,很难撕。改正显对比不行

所有反显lcd的表我都不会买,码段要做这类效果应该用led,就连反显的卡西欧我也直接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空试试 多谢

别客气,我觉得是可以改善的。你描述的现象是:”调到屏幕颜色比较浅的角度,字体颜色也变的很淡,把屏幕调暗,字体颜色也稍微黑一点了,但是屏幕也暗”
电压改变的是光线经过液晶后偏振扭曲的角度,你描述的正是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反显lcd的表我都不会买,码段要做这类效果应该用led,就连反显的卡西欧我也直接pass ...

反显背光常亮(20--30mA) 太耗电了
我的X是送的,改镍氢后当它常用表,平放任意位置视角都很好,用惯了再看正显不爽了。室外反显不行
所以还是正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设置试试能不能增加字体深度

刚才改了一下数据,改3.3V 或者2.5V都没有看出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改了一下数据,改3.3V 或者2.5V都没有看出变化。

屏驱动控制的电压,改这个没用。偏光膜有好几种角度的,我试过90度的不行,你试试45度、135度的。我把136+的撕过去也没用应该是液晶渡层比较垃圾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改了一下数据,改3.3V 或者2.5V都没有看出变化。

pin57电压有相应改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in57电压有相应改变吗?

这表有单独显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驱动控制的电压,改这个没用。偏光膜有好几种角度的,我试过90度的不行,你试试45度、135度的。我把136 ...

我试过各种角度,最后弄了一个二三十度的角度。。。。。。。。

网友D:
如果屏驱是2613的话,其第10脚可调VLCD液晶电压,你可以试试。接GND或VDD应该可以把显示电压达到最大,话说你超频没,这表不超频浪费了。吊打快枪手1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屏驱是2613的话,其第10脚可调VLCD液晶电压,你可以试试。接GND或VDD应该可以把显示电压达到最大,话说 ...

有空试试,超频暂时没打算,性格没那么急!只要不是贼慢,都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表有单独显示驱动

哦,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