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帮忙看下这盘是不是不正常?一个颗粒反着贴?

楼主(2021-03-06):
收来的板子,64G的貌似影驰的,右上那个颗粒反着贴的,正常吗?板子看着挺干净不像被搞过的。
这板子现在偶尔能识别到正确容量,但是显示分区错误,短接用开卡软件检测不到闪存型号

楼主:
手机端传图不会自动压缩的吗?貌似打开很慢啊

网友A:
没有反啊,那个点就是A
这个ABCD标出来了啊

读不出ID 要么虚焊要么颗粒挂了,这种MLC没法SSD了,只能安国伺候了。。。

网友:
拆了换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啊,那个点就是A
这个ABCD标出来了啊

谢谢,终于看出来了,第一次搞这种没啥经验,已经都玩的top48的。
这种MLC没法SSD是什么意思?用清空架清空下也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看出来了,第一次搞这种没啥经验,已经都玩的top48的。
这种MLC没法SSD是什么意思?用清空架清 ...

自己封装或者打标黑片。。。后期就比较多坏块了。SSD 不是特殊的技巧比较难收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封装或者打标黑片。。。后期就比较多坏块了。SSD 不是特殊的技巧比较难收住吧,,, ...

哦,试试多调点ECC看看吧,以前玩618的时候这么搞过

网友:
估计有坏块不稳定了/影驰的白片不咋样

网友:
没有贴反,原板布线就是那样设计的。看丝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