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泰克2465A模拟示波器通道1故障

楼主(2021-03-06):
泰克2465A是模拟示波器,4ch、bw 350Mhz

这台2465A是几年前收藏的,偶尔会拿出来使用以下。应该是模拟示波器最后的一批产品了吧。

前几天突然通道1损坏,输入各种信号均显示直线,垂直调节到电压最小时能看到串扰的信号,估计是输入哪里断了,拆开修一下。

拆开机壳,

模拟板上很多铝散热器罩着的模块,据说容易坏没法修,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陶瓷基板

电脑主板,这台机器完全是程序控制的,面板所有旋钮均进入主板。

/**/

这里有个奇怪的设计,是电阻电感的并联?

拆前端模块,前端的输出直接焊接在后面的模块,拆时需要解焊。

打开模块,里面有4个继电器

断线的位置

重新连好,旧的线不断拔插受力,金属疲劳断了

焊好后完全按照原样装回去,开机已经正常了

最后装好外壳,希望它能多活几年。

end

网友:
最后的皮卡丘图好评,这玩意当板凳坐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都能修,楼主太厉害了,膜拜下

网友:
拆开好机啊!好设置好高手

网友A:
貌似是模拟机的巅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模拟机的巅峰了

做工真好

网友B:
用料真是足啊!
看图片好像是插座内芯发生了旋转?导致拉断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不要焊接太粗的线为好,否则再次拉断的就是陶瓷基板那边的LAYOUT了,那下次就不好修了。
只是根据图片瞎推断,说错莫怪。

网友:
好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真是足啊!
看图片好像是插座内芯发生了旋转?导致拉断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 ...

原来就是刚性的,BNC中间插针的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力去转它…

网友:
这个信号源不错,,,两个独立通道,,之前维修过几台,,,Sony泰克标的

网友:
用吸锡带或者碳刷连接的线焊接估计更好

网友C:
楼主好手艺,那个皮凯丘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那个皮凯丘怎么弄出来的

是一个STM32程序,用的内部DAC扫的
不是XY模式
使用内置DAC的STM32F1作为函数发生器,输出含有图片信息的波形,使输入的图像显示在Y-T模式下的数字示波器上。
参数信息:200*150 dots;20fps。
因为实现方法的问题,可能会损失部分横向细节。

程序:
https://github.com/AnalogDragon/OSC-YTmode-Display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00241112

在示波器Y-T模式下播放BadApple

在示波器Y-T模式下播放BadApple

网友:
做工、用料真棒!

网友:
里面元器件真多。

网友:
大佬我CTR示波器亮度低了怎么办?已经最大亮度,没经常用,放了五年感觉白天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这是陶瓷基板厚膜电路,不计成本。现在的前端没这么做的了吧。

网友:
用料很足啊

网友:
这电路板nb.

网友:
这做工真的太赞了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