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明装开关插座。

楼主(2021-03-06):
最近需要用到明装开关插座,买了几个牌子的。都拆开看一下。
正泰的五孔一开内部
正泰插座铜片泛红 厚度约0.6mm

欧普 五孔/五孔一开
欧普插座铜片颜色偏黄 厚度约0.5mm 较正泰单薄
开关铜片颜色偏红
欧普双5孔采用立体剪裁布置铜片代替铆接和焊接
应该更科学 但还是铜片较薄
正泰外壳颜色比欧普白一些

公牛的双5孔一开
公牛的双5孔之间采用铆接连接 插接件铜色较深,连接件用了黄铜。插座铜片厚度约0.6mm

德力西3五孔插座
防拆型卡扣不好拆,面板塑料无异味。插座本体塑料有严重异味。
铜片目测能到0.6。

通过以上拆解,个人总结:正泰铜件比较好 塑料部分显得单薄 打开内部显得简陋。塑料件没有异味。
欧普开关件尚可、插座件黄铜➕单薄。外观较好看
双五孔一体成型无铆接设计加分。塑料件无异味
公牛的双五孔连接为铆接➕插接。牢靠度不如欧普的一体成型。插座铜片厚度比欧普厚和正泰一致。塑料件无异味
德力西外壳没问题,插座部分塑料严重异味 铜片从插孔看和正泰公牛一致。

网友:
外壳有无异味问题不大,外壳讲究是否坚韧,防火。

网友:
公牛>欧普>正泰,不要以为厚就一定比薄的好

网友:
还是ABB或者施耐德

网友:
正泰的塑料太脆,很容易碎,

网友:
看起来欧普的好一些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现在开关插座这些东西太暴利了。

网友:
非常规的86型,普通家装用得不多吧

网友:
偶也撸了些86插座开关,先屯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现在开关插座这些东西太暴利了。

你指的是厂家暴利还是经销商暴利,经销商最多的20个点,真不暴利,做过才知道,

网友:
正泰线下渠道卖的明装1D比线上卖的1c好很多

网友B:
优惠购那里最近施耐德有活动,质量很不错,正好把全家的一开一控全换了(原正泰,安装螺丝孔那位置,几年全裂了)

网友:
底盒得买好点的,面板小功率不必太贵的,便宜合格产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惠购那里最近施耐德有活动,质量很不错,正好把全家的一开一控全换了(原正泰,安装螺丝孔那位置,几年全 ...

铁板的也有铁板的好处。但认为还是安装的问题,螺丝用电钻打的太紧,或底盒里线多了顶住了。

网友:
比你以前拆的老鸿雁差很多。

网友(2021-05-08):
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欧普5孔的明装我买的是5.9元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