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教游标卡尺零位对不齐能不能调整

楼主(2021-03-06):
手里有把卡尺,零位对不齐,差一点,看着难受,请教能不能调整?有什么办法调整?多谢!

网友:
下面那三个螺丝松一松,再对齐上紧

网友:
将3个红圈内的螺丝拧松,按箭头移动对齐00再拧实,就可以、、、、鸟。

测量不准确,有误差不要找我。

网友:
光照夹头缝隙,看到先接触的位置寻找是否有不平整的地方,锉到归0为止

网友A:
卡口打磨平就行了

网友:
卡口有脏东西或者生锈了?

网友:
山寨卡尺,标注精度0.02MM,还没测量就已经误差了0.295mm··

网友:
有点山寨了。搞好过段时间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口打磨平就行了

还得看内径卡和深度尺能不能归零

网友:
我也有个尺子,但是没有表,店家当时卖的时候是带表的,单买尺子便宜。拿到手发现也是对不严不归零,然后你手捏紧上面那个两个角。就会发现尺子是对严归零的,所以个人感觉还是因为它本身带这个电子标尺,所以导致这个空隙有点大。尺子两部分互相有点晃,现在每次我测量东西下面卡紧后还要再把上面的捏紧数值才准…

网友B:
每次测量结果减去0.3mm,就是个大概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测量结果减去0.3mm,就是个大概的意思

这是最便捷的方法。

网友:
这个相当于起步就是0.24了吧

网友:
不好弄。以前买过把便宜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玩意还得品牌货

网友:
直接想到上磨床磨

网友(2021-04-12):
大家是怎么回事,是故意在开玩笑还是怎么了?这个零位错位的问题只要是上螺丝的游标卡尺都能调啊松开下边精度数位条上三颗一字螺丝就能调啊,范围足够一般错位误差调节了,只有有金属游标卡尺的人这是起码的常识啊

网友:
螺丝孔太小可以选择只上紧两颗螺丝或者阔孔

网友(2022-01-10):
引用 网友A:
卡口打磨平就行了

打磨卡扣不是个好主意。正品卡尺量面是要精抛的,个人没设备有很困难很困难,开放式的就这点好处,自己可以调。他买这出厂误差就这么大应该也是家用。自己调调可以的

网友:
在工厂待过,工厂的卡尺每半年必须检定一次,有检定标签且没过期的卡尺才允许用。卡尺用一段时间总有磨损,两爪接触可以看出有一端漏光,检定时要敲击卡爪外端,补偿一下变形,然后研磨卡尺测量面,研磨后再调整游标,所以我们用的卡尺绝大多数卡爪都有敲击过的痕迹。个人显然不具备工厂的条件,也只能根据情况调整一下游标后凑活用,不要企图去修磨卡爪,那是需要设备的,手工修没人有那技术。如果调整游标后还觉得精度不够,那就报废重买。

网友:
目测好几处对不齐,两个刻度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