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Rtime电子手表失败

楼主(2021-03-06):
失败了没修好,显示不完整!

楼主:
我真笨!为啥修不好呢!是不是我岁数大了闹得?

网友A:
我用的电烙铁焊的电子表也是把屏幕弄得显示不全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烙铁带电把芯片搞坏了…

网友B:
擦电路板和导电橡胶,螺丝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烙铁焊的电子表也是把屏幕弄得显示不全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烙铁带电把芯片搞坏了… ...

有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电路板和导电橡胶,螺丝上紧。

都试过了不好使,估计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很少坏也可能是酒精棉球掉纤维了用酒精擦拭过的刀片横向刮一下导电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