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NAND编程器吗?烧录不成功?

楼主(2021-03-06):
这玩意是国外人开发的,咸鱼收的 一百多块钱,卖家说刷爱快都是可以启动的,但是我手上,刷了很多次breed,都不启动(刷R3G的breed,焊红米2100),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焊工是没问题的,这到底是编程器不支持刷breed还是什么?还是得买上千块钱的809H?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编程器啊,

搜了下论坛也有人发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nand

网友:
从新读出文件比对看看

网友:
个人看法,网上绝大部分breed文件都是刷机版,编程器烧写需要的是编程器版。另外就是像楼上说得,你写完之后最好校对一下,先确保写入的文件没有出错

网友:
老老实实买809h吧,这个都是一些玩具

网友:
809肯定行,就是有点价格高

网友(2021-06-06):
遇到了个NAND的路由器
看网上不少都是拿带nand和nor的路由器做编程器
还有什么开源的nand编程器吗?

网友A:
应该不是编程器的问题,要么你刷的不是编程器固件,要么就是焊接问题。

我折腾WII的 nand固件搞了几个月才成功,是512M的nand   用的也是DIY的编程器  比你那个还便宜。。。

网友B(2021-08-30):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编程器的问题,要么你刷的不是编程器固件,要么就是焊接问题。

我折腾WII的 nand固件搞了几个月才 ...

还有更便宜的 介绍介绍呢

网友C:
一个新的TL866II 才200多点,二手的才100多
809H也才600多,都是通用性编程器,支持更专业的操作NAND 你居然花100多买这个。。。。

网友(2021-10-08):
引用 网友C:
一个新的TL866II 才200多点,二手的才100多
809H也才600多,都是通用性编程器,支持更专业的操作NAND 你居 ...

编程器是便宜,座子也差不多一个价格吧

网友(2022-01-11):
唉。我也买了个。刷了没用。

网友D(2022-03-29):
丢了吧,没有用的。我用一个完好的ER-X来实验的,读出NAND内容并保存,然后清空原机NAND、用保存的BIN文件编程、校验,然后ER-X彻底成砖,bootloader都进不了...不过,我有五六个ER-X,坏掉一个无伤大雅。交了一回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丢了吧,没有用的。我用一个完好的ER-X来实验的,读出NAND内容并保存,然后清空原机NAND、用保存的BIN文件 ...

群里有个兄弟最近重复了一遍智商税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便宜的 介绍介绍呢

我买的是NANDO (NANDopen) 开源的nand编程器   WII游戏机的NAND备份跟写入都正常,也给导航的NAND刷过系统也正常。
座子加主机好像刚好100
咸鱼买的主机50  座子自己淘宝买好像50

网友:
用编程器写入breed必须是带ECC校验的,你直接刷在线刷机的breed是不行的,除非你用编程器完整的备份出带breed的编程器固件

网友:
nand flash 编程别说你这100元的,哪怕希尔特sp7500几万的编程器都很难做到全支持,而且用起来非常复杂。而且编程需要设置很多选项,与25 系列nor nand  那复杂多了。

网友(2022-08-21):
写进去,再读出来,一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NAND闪存真是麻烦,要是焊盘支持能改成SPI就好了。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也有  , 你读芯片时候会发现读出来的文件是128+4=132mb这种文件,nand芯片带ecc分区,正好这个编程器没有刷ecc的功能,所以刷完不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