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8plus听筒没声音修复

楼主(2021-03-07):
iphone8p最近听筒声音变得非常轻,开到最大几乎还是听不见,准备熬到13香,那就自己diy修了,
网上查一下说是听筒扬声器坏了或者听筒网脏堵住了,遂网上买了,便宜十几块包邮买一送一。
三下五除二,以前换过电池,容易,听筒拿下也方便,但是拆听筒网罩需要把排线拿下来,一拉糟了,
排线用胶粘的死死的,几个传感器也是粘的很紧,全坏了,一定要热风机吹热化胶了再拆啊!教训。
遂又去买了排线,装好了,听筒还是没声音怪了,但是耳机,外放都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应该是接口问题,
想了想被拉松脱的焊点位,是不是垫个泡沫棉试试,一试还真好了,一下为图示:

实际8p的听筒没坏,只是焊点松脱,这种焊点的工艺估计有点问题,
如果有自动光线传感器或者距离传感器的问题,不妨试试我的方法,可能也行。

网友:
这个排线容易坏  拆过机器  换过屏幕很容易把这里弄坏

网友:
这个必须要赞一个

网友(2021-10-17):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样,我换了屏幕,装好扩音有声音,听筒没有,我换了听筒和排线,都不行,你是用的什么方法弄好的?

网友A(2022-03-04):
像这种听筒越来小声的一搬都是直接先从外面用那种竹炭牙刷清洁一下就可以了,清洁方法是上下上下那样清洁就可以了。毕竟我这种方法是经过清理几十个手机后得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听筒越来小声的一搬都是直接先从外面用那种竹炭牙刷清洁一下就可以了,清洁方法是上下上下那样清洁就 ...

不是脏堵住导致,是排线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2022-04-03):
楼主牛,这个拆机经验对于想要换听筒的人来说太有用了,看样子确实很容易弄坏的

网友B(2022-10-15):
非常厉害
8P我换电池,翘的太深吧屏幕撬坏了,买了屏幕回来,装上去,吧听筒、摄像头都移动到屏幕上时,听筒就没有声音了,跑到楼下维修店25在买一个听筒,换上去一样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这个听筒经验好!

网友:
同款,以后一定注意啊。

网友(2023-05-12):
早点看到你这个帖子就好了,会走很多弯路,换电池把屏幕撬坏了,买了屏幕搬听筒配件,装好听筒没有声音。以为是听筒坏了,跑到楼下手机维修店花了25块钱,真贵啊,换上去一样没有声音,看到楼主这个文章,买了个排线带前摄像头的,5块钱,换上去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厉害
8P我换电池,翘的太深吧屏幕撬坏了,买了屏幕回来,装上去,吧听筒、摄像头都移动到屏幕上 ...

早点看到你这个帖子就好了,会走很多弯路,换电池把屏幕撬坏了,买了屏幕搬听筒配件,装好听筒没有声音。以为是听筒坏了,跑到楼下手机维修店花了25块钱,真贵啊,换上去一样没有声音,看到楼主这个文章,买了个排线带前摄像头的,5块钱,换上去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声音小,没有破音,那就是脏堵了。换过排线,和前摄是一赽的,爱思会红,卖二手会大打折扣

网友(2023-07-20):
我也是这样,背面触点是不是就是裸露的?
然后正面是不是和自拍摄像头排线焊接的,搞了好久,弄了海绵胶听筒还是没用。是不是得去手机店重新焊接?我看两个排线是黏住的,好像也不是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