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二手的得伟靠谱吗,有一定沧桑感的

楼主(2021-03-07):
闲鱼二手的得伟靠谱吗,有一定沧桑感的,有两家,一家旧很多,另一家相对新点,都只有主机+一块电池

详情如图,这看上去有假么

网友A:
 不错,收藏党、抚摸党的首选。

网友B:
明显拆过啊,这个有坑,

网友C:
假不假不知道,肯定是拆过的,不想纠结还是直接某宝找正规店铺买新的吧,708裸机也就四五百左右

网友:
拆没拆过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快要到寿命的配件,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抚摸党就不买,明知是二手的。是实用党,情愿买国产名牌的。

网友:
咸鱼大有威克士可以闭着眼买,国外牌子还是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收藏党、抚摸党的首选。

收藏党和抚摸党看不上这垃圾
抚摸党一般都是上全新的

网友:
家里用10年成色都比这个新,这成色N年前或许会买,现在国产工具那么多,干嘛要买二手的啊,我以前心血来潮买了几个二手矿灯,实在接受不了外观脏兮兮的,后来还是转掉了

网友:
咸鱼假货最多的就是博世电锤和得伟锂电,钻。

网友:
全新国产不香吗?东成大有威克士质量比洋品牌不觉得有什么明显差距。何必花高价去赌不知真假不知机况的二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拆过啊,这个有坑,

两台都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不假不知道,肯定是拆过的,不想纠结还是直接某宝找正规店铺买新的吧,708裸机也就四五百左右 ...

另一台比较新的呢 还有裸机买了没用吧,电池都快比裸机还要贵了

网友:
才翻车回来.
在闲鱼上买到个无刷米沃奇翻新货, 里面主控板修过, 波箱比较旧, 夹头反牙螺丝也没有.  再看开关也是换过. 又看主控实际上不是这个机器上的.

所以在闲鱼上外观比较新的, 价格又要便宜点的, 基本上都是翻新货, 下手前要问卖家 ,是不是换壳机, 里面缺不缺件 , 有没有修过.

卖家都是包到手好, 不退不换,  不支持拆机验证.

网友:
咸鱼的水太深,还是不下去为好。

网友D:
国产的大有、威克士不香吗??近几年已禁止进口洋垃圾,所以这些货…………基本都是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大有、威克士不香吗??近几年已禁止进口洋垃圾,所以这些货…………基本都是存疑 ...

闲鱼二手都是国行,和洋垃圾不一样吧

网友:
让卖家拆机看你看,得伟无刷最主要是驱动,看驱动有没修过

网友:
电池是mac tool,和得伟的一样外型,颜色不同。

网友(2023-02-15):
闲鱼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