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工们帮忙看看,新房装修这种接线方式是怎么个接法?

楼主(2021-03-07):
新房装修,灯线是这样接的,感觉很奇怪,也可能是我才疏学浅理解不到。
灯的那头接线盒里有三根管子,三根管子里分别是红蓝,红,蓝绿
单手拿手电,再拿手机爬梯子拍不清楚,我用我的神画工画了一张示意图:

图里:1和2是火线,拧到一起的,这两根红色线不受开关控制。
3接到4的,都是零线,
4和5接的灯,5是开关过来的火线,开关关了5就没电了

看了下房子里所有的灯的接线盒里都是这样,有的甚至有四根管,虽然都提前接好了灯泡,但是还是想知道这么接是啥来头
有没有懂得大神给讲解一下,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常火,常零都有了,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很好

网友B:
接一开多控开关,不同位置控灯

网友:
2去开关L,5是开关L!

网友:
不懂就问,为啥L2要连在一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火,常零都有了,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很好

确实挺方便,卫生间接浴霸我就从红线取了常火线,少走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开多控开关,不同位置控灯

这是未改电的时候就有的,只有一个开关

网友C:
零线和火线的跳线而已,跳一下给下一个灯用的
2进2出+1开关来的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线和火线的跳线而已,跳一下给下一个灯用的
2进2出+1开关来的获线

或者是跳给插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和火线的跳线而已,跳一下给下一个灯用的
2进2出+1开关来的获线

应该是跳给下一个灯用的,插座是另一路电,空开分开的

网友:
说实话,我看图结合文字也没理解到LZ的准确含义
如果那3个椭圆表示的是线管,可能是预留了插座和双控功能的线路。所有灯的接线盒(我理解为灯开关的接线盒啊)都这样接的话可能是为了多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