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思科无线路由EA6500频繁掉线,哪里短路了?

楼主(2021-03-07):
某鱼淘入一台二手EA6500,频繁掉线断网。LAN口插网线直接接电脑网卡,Ping 延时约3ms,几乎没有<1ms的情况。而且加电3分钟左右就开始掉包、断线重启。拆机CPU并不热,2.4G和5G功放和芯片,以及其他几个屏蔽罩发热都不高。反而是图上右侧的电源芯片(SN1111015)发热厉害,手摸上去简直就烫手!编号DL9的4R7电感也发热厉害。周边几个电容电压测量值如图,与另一台同型号的正常机子电压值一致。正常机子那个芯片不热。请教大家,这个问题的维修思路该怎么去查呢?

网友A:
要是我把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B:
电源ic发热一般就是自己本身损坏或者后级用电器部分损坏 换一个电源ic试试吧 不行就查后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发热的 先用手摸摸 如果后面有发热的地方就上松香大法

网友C:
电压正常可能是无线芯片有问题,如果是原厂固件的话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看,是不是电源纹波太大引起的

网友:
论坛里大神一大把,直接私信  邮寄送人,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把芯片换了看看

手上没有这个电源IC,第一图左边DC插孔进来后就有2个同款IC,也是3.3V和1.25V的输出,能不能飞线过去替换?再说那个发烫的电源IC,它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呀,所以高度怀疑是后级短路。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出来。测量电容DC54、DC52、DC46,以后背板几个电容,两端电阻几乎为零(但DC54仍然还是有1.25V电压),这几个电容又不发热,不可能一个个把它们拆下来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ic发热一般就是自己本身损坏或者后级用电器部分损坏 换一个电源ic试试吧 不行就查后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

那个发烫的电源IC,它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呀,所以高度怀疑是后级短路。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出来。测量电容DC54、DC52、DC46,以及背板几个电容都对地短路,两端电阻几乎为零(但DC54仍然还是有1.25V电压),这几个电容又不发热,不可能一个个把它们拆下来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可能是无线芯片有问题,如果是原厂固件的话

原厂固件,进入设置把2.4g和5G无线全部关闭了,电源IC仍然发烫,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看,是不是电源纹波太大引起的

思科机子原配原装电源,用到另一台机子上完全正常。换上本坛热卖的服务器电源供电,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固件,进入设置把2.4g和5G无线全部关闭了,电源IC仍然发烫,故障依旧。 ...

看看交换机芯片烫不烫,连接网变得那个屏蔽罩下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交换机芯片烫不烫,连接网变得那个屏蔽罩下面的芯片

拆除屏蔽罩,发现导热硅胶与交换芯片之间一片粘液,像是焊油一样。拆除另一正常机子就没有这个现象。把焊油清除干净、用无水酒精反复清洗后试机,故障依旧。那个交换芯片并不热。

楼主:
网变交换机IC和导热胶

网变交换机IC和导热胶
这是不是上家换过IC、焊油都没清除?我把它清理干净、无水酒精反复清洗几遍,再试机故障依旧。电源IC仍然发烫。

楼主:
清洗干净后,还是一样。
WiFi功放部分也没有发热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发烫的电源IC,它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呀,所以高度怀疑是后级短路。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出来。测量电 ...

对地为0和对地几乎为0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像一些供电电压特别小的地方 对地就接近于0 不过却是正常的 对于不发热的电容 一般都不是坏掉了 因为只有漏电的电容才算坏掉 才有可能发热 还是没找对地方吧 要找后级就先通电一段时间 然后用手摸出大致位置 然后用嘴唇确定准确位置比较方便 但是小心烫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地为0和对地几乎为0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像一些供电电压特别小的地方 对地就接近于0 不过却是正常的 对于不 ...

那几个电容对地电阻的确不完全是0欧短路,而是只有几欧(测工作正常的同款,这个电阻约700欧)。就只这几欧保持了1.17V的电压,但漏电电流太大,导致电源IC发烫剧烈。这块IC发烫导致它对应的背板也是一片烫,其背面也没发现可疑元件。其他地方也没发现发热的元件,难道是被那滚烫的电源IC热量所掩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电容对地电阻的确不完全是0欧短路,而是只有几欧(测工作正常的同款,这个电阻约700欧)。就只这几 ...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吧 你可以把所有可疑的地方熏上松香雾 然后通电的时候仔细观察松香融化的顺序和位置来判断到底是哪个件发热

网友:
看来后级有短路了,用松香法,或者红外测温仪器来分析,只能慢慢拆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漏电的地方。中点查只有几欧姆的那一路上的各个电容。

网友:
把几个电感拆了。。一路路的用可调电源带。。或者先啥也不管,换个pw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