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种网线钳的模块哪里有换?

楼主(2021-03-07):
当时买了1,2百一把的,扔了可惜,只要换个模块就行了,哪里有换呢?

网友:
小众品牌不好找。。。

网友A:
这么贵,看你这个钳子的钳头还不是精密钳头。应该是买的早了,用的时间也不短了吧。现在精密线切割的头都是银白色的。精度更高一些。我对这也不是太懂啊,不过原来在淘宝的一家店买过一个签子,用了用,效果确实不错。人家是专门的一个厂,还单独卖这种钳片。不过精密线切割的片,人家好像是不单卖的。不过店家还是蛮专业的,你可以把尺寸报过去人家会测量一下,看和你的一致不一致。店名叫江西远泰五金厂自营店。

网友:
一般只有原装品牌可能会提供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看你这个钳子的钳头还不是精密钳头。应该是买的早了,用的时间也不短了吧。现在精密线切割的头都是 ...

人家是网线钳。你说的是压簧钳。。。。。

网友:
这种很容易对差了,出现你这样牙崩了的情况,不如直接换个其他牌子的钳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