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暴力拆解一个飞利浦氙气灯泡D3S——觉得不错的求点M币

楼主(2021-03-07):
上次在年前去修理店换防冻液(做活动免费换的,不然要出钱我也不会去修理店弄),在车边上的工具架上看到一个换下的外观比较奇特的汽车大灯灯泡(平常没去留意过氙气大灯灯泡,所以不认识)看到灯珠里面有白雾,就问修理师傅这个是不是坏的,得到的回复是坏的,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拿走,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就把这灯泡扔车上杂物盒里了,周末值班刚好看到这灯泡就手痒痒了
在度娘的教导下才知道这就是飞利浦的氙气大灯灯泡,查了一下价格还不便宜(相对于我车8块一个的卤素灯泡),马上找了工具开拆

就是这家伙

看看价格,不便宜啊

参数(我是看不懂)

就这叼样

换个方向

看看插头3线的

要从这个卡扣开始拆

这是另一边的

找了个棒棒给它开窍

好轻易的就开壳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油

这里更明显

这里也能看到

拔底座还是盖盖撬了

这是撬开了板板

撬下一个板板(这PCB感觉还是挺有味道)

这是另一面,仅有4个外围元件

这是啥,电感吗?

看这PCB

这是另一面

撬开一下前面

把这个卡箍剪了

取下了前罩

把哪个卡子弄断了才出来的

继续来撬里面(下面铜带那是个高压发生器)

就这个有铜带包裹的高压发生器,拆碎后才发现

高压发生器一端

上面那根铜带是低压绕组,下面是绝缘套和高压绕组、磁芯

拆到这才发现是高压发生器,这个是带绝缘的高压绕组扁铜带

已经开始拆高压线圈了

剩下一点点才拆出几圈完整的

好整齐啊

继续

如果低压绕组为1个单位长度,高压绕组最少为24个单位长度

上面是磁芯、中间是高压绕组、下面是绝缘套,忘记把低压绕组放进来了

来张全家福,然后收工收工

不知道各位看过后觉得这个灯泡值不值这个价格了
不好意思,手抖了一下没编辑完就发贴了,现在重新编辑好了

楼主:
哎,下次记得把不用的图片先删除

网友:
氙气灯没什么好拆的,驱动板都是被灌胶的,当然这硅胶还是比较好清除的,还有高压放电线圈,都是废品,顶多拆个MOS管和大二极管

网友A:
氙气灯进口的价格都不便宜啊。我的铃木是东芝的灯泡。 价格也是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氙气灯进口的价格都不便宜啊。我的铃木是东芝的灯泡。 价格也是300多

进口的寿命好

网友:
谢谢分享,驱动一体的?

网友:
d1s d3s好像都是这种结构,我车上装的欧司朗d3s 拆车的 亮度有衰减

网友B:
氙灯点亮需要引燃,类似日光灯氖泡那样的东西,但又有点不一样。最基本的结构仅需要三个原件,那个绿字的圆柱形陶瓷是个气体放电管,边上蓝色的方块是高压电容,再加上升压线圈。如下图,安定器输出两个电压,1-2kV的点灯输出和50V左右的主输出,没点燃时灯的电阻非常大,50V肯定点不亮,灯和升压线圈的次级是串联的,线圈初级和电容串联。安定器输出1kV时,电容充电,达到放电管的动作电压后火花放电,在初级线圈上感应出远高于1kV的反电势,但这个电压还不足以点灯,反电势经过升压线圈的作用,次级产生数倍于反电势的电压,一般会有15-20kV,这个电压叠加在安定器输出的50V上,击穿了灯管内的气体,点亮了灯管。在灯管产生稳定电弧后,安定器会关闭1kV的输出,主输出进入恒流驱动模式,把灯管的电流限制在合理值。

另一方面,汽车氙灯并不是纯氙灯,为了调整色温和延长寿命,通常会加入一定量的金属卤化物甚至是汞蒸气,可以说是充了氙气的金卤灯。纯氙灯的点灯要求很高,光色非常漂亮,是最接近太阳光谱的人造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氙灯点亮需要引燃,类似日光灯氖泡那样的东西,但又有点不一样。最基本的结构仅需要三个原件,那个绿字的圆 ...

谢谢大佬的科普

网友:
需要驱动,而且容易坏。

网友:
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氙气泡里面两根电极,电极上接的是几十伏的电压,如果在两个电极上瞬间加上高压两万伏,那么氙气被高压击穿开始放电。

和日光灯的点燃原理差不多,都要瞬间的高压击穿气体才能放电发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氙灯点亮需要引燃,类似日光灯氖泡那样的东西,但又有点不一样。最基本的结构仅需要三个原件,那个绿字的圆 ...

能研究一下D3S用原底座接普通国产灯泡只亮一分钟就灭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研究一下D3S用原底座接普通国产灯泡只亮一分钟就灭什么原因?

这种一般是灯泡的参数不一致造成的,比如换用的灯泡功率、电极间距、伏安特性不符等等。换用不同功率的灯泡会导致电流过大或过小,而电极间距和伏安特性影响到安定器对于灯泡健康状况的判断,只要不符合D3S原装灯泡的工作范围,安定器都会保护性关机。
另一个问题是装配上的,我记得一体灯底座和灯泡之间的连接是用弧焊焊死的,要更换灯泡只能把焊点磨掉,不知道你新换的灯泡是怎么连接的?锡焊?涉及高温的情况不用锡焊,容易熔化导致故障,而且灯芯的引脚貌似是钨或钼的,锡焊不上,这个地方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是灯泡的参数不一致造成的,比如换用的灯泡功率、电极间距、伏安特性不符等等。换用不同功率的灯 ...

锡焊,不是脱焊原因,想利用正规拆车安定器和灯泡底座

网友:
原车换了澳兹姆加汉雷的组合,用了好几个月,感觉很好.比之前的卤素灯,LED

网友:
里面封的是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氙灯点亮需要引燃,类似日光灯氖泡那样的东西,但又有点不一样。最基本的结构仅需要三个原件,那个绿字的圆 ...

终于知道怎么工作的了  我感觉安定器输出的50v左右的电压和升压出来的电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 什么地方能用到纯氙灯 希望能告诉咱们
是不是探照灯  闪光灯  。。。。。。别的想不到了
去年我买过一个这样的灯  摩托车用  然后 去年8月份摩托车审车被我拆了 买个原装灯还上了 到现在还没换下来 卤素灯缺点就是太暗了 这样的灯晚上基本不敢跑 直接看不清
气灯是亮

网友:
氙灯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那样发白的是正常的 好的灯泡也是那样的 只有新的不是   这种也属于分体式  一次升压在主机  二次升压在灯泡上面 很多原车出厂原装就是这种灯泡  只有加转的是那种一体式或者拖一个二次升压盒子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知道怎么工作的了  我感觉安定器输出的50v左右的电压和升压出来的电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 什么地 ...

我手头也有两三个,不知道能干啥用,做射灯吧,好像也没处使,就算做也一直烂尾没买材料,最好的用处还是装在车上吧.....要注意的是氙灯不能频繁开关,每一次点亮都对电极造成一次冲击,电极就会损耗一点。现在有些安定器是快启的,1秒达到最亮,甚至奥迪还有那种闪灯专用的氙灯套装,在点亮时提供一个瞬时的强光,然后慢慢暗下来,这种操作都是折寿的,反正开奥迪的人也不在乎那个灯钱哈。氙灯最好的应用还是那种稳定的条件,点亮就用上几小时的。
上面我说的是比较简单的结构,其实现在安定器普遍采用了交流点灯的模式,因为如果用直流点灯,两个电极会损耗不均匀,为了让损耗均匀,就要把电极做成一大一小的样式,增加了复杂程度。不管怎么说,从最简单的直流点灯分析,虽然50V相对于点灯的20KV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升压线圈的电压和50V主输出相反连接,灯是点不亮的,必须要按照正常串联的模式来连接。
至于说纯氙灯的应用,氙灯大概分两类,属于持续光源的长弧氙灯、短弧氙灯;属于瞬时光源的脉冲氙灯。相机上的闪光灯就是脉冲氙灯,但这种功率很小,能量密度也不高,真正给力的是用于泵浦固态激光的工业脉冲氙灯,灯管是石英的,能承受极大的脉冲功率(朋友的名言:1米长的激光氙灯,闪一下,半身毛烧光了。),提供给激光晶体几百到上万焦耳的能量。而在持续光源领域,不管长弧还是短弧氙灯都主要用于科研,区别长短就看电极间距,汽车的氙气灯可以算是短弧氙灯,探照灯的话,也有用氙灯的,要求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船用,利用了短弧氙灯光色好、容易聚焦的优点,一般随便用用的可能是金卤灯或超高压汞灯,这个没了解过。普通人能最接近纯氙短弧灯是在电影院,放映机用的光源是一枚功率为几千瓦到几十千瓦的短弧氙灯。氙灯的辐射光谱覆盖了从红外到紫外的各个波长,科研上利用了氙灯的光谱好,常用于荧光显微镜、分光光度计、光纤灯、光催化老化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