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龙韵锂电钻大坑啊,老型号没法配电池。

楼主(2021-03-07):
龙韵锂电钻大坑啊,老型号没法配电池。
不怎么用,电池坚持用了一年多,图便宜买的一个电池,最近用的多,一个电池没电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充电。官方估计也觉得自己奇葩,官网升级了,没有这个样子的电池了,改成大家通用的了。手里有1600毫安,30安放电的lg电池。打算再弄个电池盒,自己做个电池。找电池盒的时候问题来了。这电钻电池设计的真是奇葩,接触点有个鼓包,一般盒子没有。好像防的博世,但是又不通用,找不到啊
就是这个,鼓包

对应的里边电极

充电器也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配套的电池盒。

来个合照,关键是这货也不便宜

146大洋啊
可能我的吐槽太多了,导致表达的有些偏差,我原机只有一个电池,没电了只能眼巴巴的等着充电,干不了活。时间长了电池有点衰减,能凑合用。想着再弄一个电池,替换着用,一个没电了,换个电池继续用。结果,没配套的电池盒了。

网友A:
我也买过龙韵的,后来买过金鹿角,打金属,没用多久电池都烧了,现在老老实实不用锂电的了

网友:
网上查下型号,如果保护板没有锁容易拆壳,可以换电芯试试。就怕类似笔记本电脑照相机厂,电池保护版有锁,配原装电池贵。

网友:
拆开,4节18650串联而已,找个动力18650可以代加工点焊的按原有串联方法和流出镍片给你焊线就行。。。这东西的保护板又不会锁的

网友:
如果保护板会锁就在线操作 直接无缝替换

网友:
测量一下各针脚的定义,如果定义一样把鼓包切掉不就行了

楼主:
可能我的吐槽太多了,导致表达的有些偏差,我原机只有一个电池,没电了只能眼巴巴的等着充电,干不了活。电池有电衰减。想着再弄一个电池,替换着用,一个没电了,换个电池继续用。结果,没配套的电池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龙韵的,后来买过金鹿角,打金属,没用多久电池都烧了,现在老老实实不用锂电的了 ...

小功率的打个木头,拧个螺丝啥的还行。您拿来打金属,累死锂电的都干不了。大功率的还是插电钻靠谱。

网友:
大淘宝还会找不到这么个公版的电池么。
真不行,你换个容量大一点的电池芯,放心一块好的电池够你用一天的了

网友:
拆了,里面接线出来外接个大号电池盒,2并4串,足够用了,也可以外接17V直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