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中奇怪元件?

楼主(2021-03-07):
这个锂电池充电电路中的U2U3并联使用,据说这种是双MOS管,那么2个MOS管的D极连接后悬空,剩下的2个S极怎么导通呢?

网友:
接力赛,各自导通达到最后的导通,像分段修路一样。

网友A:
二个N沟道MOS开关管。你确定5脚没连到板上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N沟道MOS开关管。你确定5脚没连到板上线路?

嗯,所以奇怪,芯片的pdf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B:
这是串联。
MOS左与的MOS右体二极管形成一个方向的开关。比如充
MOS右与的MOS左体二极管形成反方向的开关。比如放

网友:
你把电路板正反面拍图我看下。芯片是8205A吗?

网友:
nmos串联充放电

网友:
你要理解将场管的DS极导通后变成一个阻值非常小的电阻(<0.1Ω)

网友C:
因为充放电电流需要双向的,如果只有一个,那么某个方向电流就会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而不受控制。所以两个mos的体二极管背靠背连接起来,这样两个方向都不会通过二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串联。
MOS左与的MOS右体二极管形成一个方向的开关。比如充
MOS右与的MOS左体二极管形成反方向的开关。 ...

难道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样的吗?

正常情况下是两个MOS都通,就是回路不经二极管。
过充的时候关闭充电回路,过放的时候关闭放电回路,这样另一路是经二极管的。

网友D:
MOS管的G极电压到达规定的导通电压,D到S极导通的同时,反方向S到D极也同样是导通的,并不靠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导通,这个常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网友:
给大家看个TI电池管理芯片的图吧。我觉得楼主的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G极电压到达规定的导通电压,D到S极导通的同时,反方向S到D极也同样是导通的,并不靠内部的寄生二极 ...

3极管通常不会反向导通,并不了解MOS管与3极管的这种区别,MOS导通时内阻小于2极管内阻,那么不必经由2极管就理所当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两个MOS都通,就是回路不经二极管。
过充的时候关闭充电回路,过放的时候关闭放电回路,这样 ...

朋友,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过充的时候,负责过充的MOS管是关闭的,此刻负责过放的MOS管应该是导通的(反向导通,若有电流,并不是流经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当然过充时,因另一个MOS关闭,这个MOS管也不会有电流流过)。

同理,过放的时候,负责过放的MOS管是关闭的,此刻负责过充的MOS管应该是导通的(也是反向导通)。

若既不过放也不过充,则两个MOS管都是导通的,其中必然有一个MOS管处于反向导通状态。因为MOS管不管正向或者反向导通,其导通后的内阻都极小,所以这个反向导通的管子的导通电压远低于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其导通电流绝不是流经寄生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样的吗?

理解错误,详见15楼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充放电电流需要双向的,如果只有一个,那么某个方向电流就会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而不受控制。所 ...

朋友,你的理解错误,详见15楼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串联。
MOS左与的MOS右体二极管形成一个方向的开关。比如充
MOS右与的MOS左体二极管形成反方向的开关。 ...

这位朋友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详见15楼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3极管通常不会反向导通,并不了解MOS管与3极管的这种区别,MOS导通时内阻小于2极管内阻,那么不必经由2极 ...

我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和理解了MOS管能双向导通的这个特点,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0526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理解错误,详见15楼的解释。

没有错。我的回答是为什么用两个,你的回答是如何用两个。
如果MOS管没有寄生二极管,相当于理想可控开关,那么只用一个就可以了。不管过冲过放过流都关闭它就可以了。把这些过冲过放过流信号与门连起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