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中行的U盾

楼主(2021-03-07):
中行的U盾到期了,没什么用,拆开看看,看那电路板上有4个针脚,可能是刷数据用的,可不可以刷数据改成一个数字时钟
外观

拆开面板,电路是用胶粘在里面的,看那电路板上有4个针脚,可能是刷数据用的,可不可以刷数据改成一个数字时钟

暴力撬开,去掉液晶,一颗牛屎

拆下电池3032

电压3.02伏,还可以废物利用,电池留下,其它丢垃圾桶

谢谢观看!

网友:
我也想试一下
手头也有一个 也过期了

网友A:
他这个耗电量真的可以,一坨小电池就能显示几年。

网友:
J2是公共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耗电量真的可以,一坨小电池就能显示几年。

我的一个差不多10年了,还在滚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