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六代I5超薄大屏幕笔记本到货

楼主(2021-03-07):
成色不错,六代I54g内存120g固态硬盘 带电源1350包优顺丰
用少量高分1920 IPS+50就可以 数量有限
微信13313336234或者扫描闲鱼二维码

楼主:
嗯。来的时候没有硬盘硬盘接口可能,有这种挨m2,转出来的可能还有普通的不确定,都装完以后才才知道

楼主:
一共只有14台数量不多

网友A:
这个可以换英文键盘不?

网友A:
好像不是原生的M2接口吧,有点像是SATA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原生的M2接口吧,有点像是SATA转过来的。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SATA协议的那条线接什么硬盘都可以,主板上的接口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换英文键盘不?

据说是能买到的  有人说换了一批英文键盘  应该是50块钱左右。可以按照后面的系去查找

楼主:
高分的卖完了,普分还有八台

网友:
看成色不错,感觉配置太低不适合我

楼主:
高分子都出完了,还有六台普分的机器了  成色还都不错,普分的基本都有摄像头

楼主:
还有一些不多了

楼主:
还有最后一台了 哈哈

楼主:
这个货已经都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