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5G有连接无数据的原因是隔墙了

楼主(2021-03-07):
H3C的无线ap,支持802.11ac,也就是5G,以前笔记本不支持5G,部分手机支持,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异样,今年新买的笔记本支持wifi6,在单位同样的AP,隔一堵石膏板的隔墙,5G信号非常好,在家里,隔一堵砖墙,5G信号也有,但是动不动无数据,看信号强度也有,连接也正常。关闭AP的5G,只保留2.4G,就一切都好了,一度以为是AP的5G部分坏了
昨天试了一下开5G,在无数据的时候,拿笔记本跑到AP同一个房间里,竟然好了,一直都正常,这说明5G信号就是穿墙后出的问题,那么5G信号真的这么差吗,就没有办法5G不行的时候,自动链接上2.4G?否则影响使用真麻烦。

网友:
该扔了,买个红米2100你会发现天壤之别

网友:
5G的信号穿墙真是不行,不过有时候开着门,接收位置高一点,都会提高信号接受的质量。

网友:
无线ap穿墙本来就一般 还是穿墙更不行的5G

网友A:
一堵非承重墙都不行是你路由太拉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堵非承重墙都不行是你路由太拉挎了。

WIFI5G穿墙还真是不太行,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华为的WIFI6真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5G穿墙还真是不太行,用用就知道了

我的K2P 5G穿一堵墙轻松加愉快。
你用过好的5G路由吗

网友:
5G基站都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K2P 5G穿一堵墙轻松加愉快。
你用过好的5G路由吗

什么墙?你试试承重墙
你的宝和我的比参数有点低啊
800MHz双核处理器        处理器        BCM4709C Cortex-A9双核1.4GHz
128        DRAM                内存        256MB DDR3-1600
                              Flash闪存        512M SLC Nand Flash
                             存储扩展        3.5英寸(标准配置1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墙?你试试承重墙
你的宝和我的比参数有点低啊
800MHz双核处理器        处理器        BCM4709C Cortex-A9双核1.4G ...

我为啥要穿承重墙,我前面打的字你看清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墙?你试试承重墙
你的宝和我的比参数有点低啊
800MHz双核处理器        处理器        BCM4709C Cortex-A9双核1.4G ...

路由器不是参数高就厉害,CPU有个屁用啊
信号强不强看功放,你有几个外置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墙?你试试承重墙
你的宝和我的比参数有点低啊
800MHz双核处理器        处理器        BCM4709C Cortex-A9双核1.4G ...

穿墙不是比U,,,

但U好的一般无线也不会太省钱

有可能是无线没选穿墙模式,,受国标所限,,没开足功率,,自己选地区为澳大利亚可能会有所增强
5G干扰少速率更快稳

K2P的无线是超国标
K2P的5G无线穿两次墙可能都不会掉

网友:
商用的ap功率一般都不大,,,这样子是方便了ac控制器的切换控制,所以它比不过家用路由器,,但是它带机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