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神看看这个水封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1-03-07):
叶轮拆下来了,但是水封拆不下来,正好挡住挡头。

网友:
这图片也太糊了吧

网友:
本来想帮忙的,结果看个眼盲!

网友:
除锈剂喷一下,用两个折弯的一字起拔出来,要么热风枪加热再拔出来

网友:
锈至如此,就用起子撬碎它,保护好轴上的密封面即可。

网友:
先除锈,然后加热,应该是热套上去的。

网友:
除锈加油加热,拉马伺候啊

网友:
水封一般都是陶瓷吧,直接敲碎

网友(2021-04-06):
如果想保留水封、把泵头螺丝拆开直接撬起泵头连同水封一起撬下来。

网友:
照的太差,你是用座机拍的照吗?

网友:
取就直接拔,时间长了可能粘上了,这东西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