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自动抽水控制器

楼主(2021-03-07):
老家自动抽水器还没到一年又坏了,换一个要50块,老妈舍不得,回家过年时就让我看看。不多说,直接上图
结构很简单,下面两个球,上面一个黑盒子,用绳子穿起来吊在水塔里面,调节绳子长度控制抽水的位置,
盒子已经被我把盖子砸开了,盖子是用胶粘上去的,里面有几个电阻,电容
原理也很简单,水塔的水位降到第二球下面,因为两个球的重量,拉下盒子里面的开关通电抽水,
水位上升到第一个球的时候,球的重量因为水的浮力减小,开关里面的弹片复位,断电停止抽水。

盒子单独来一张,这些电阻、电容感觉很怪是不是?

接着拆,把那个有电阻、电容的板反过来看下,尼嘛,这是什么情况?加上这些显得很有科技含量吗?

换个角度看下,关键部件就是一个开关啊,网上搜了下,9.9包邮大把,乡下店里卖50,还没质保,真黑。

再换个角度,螺丝都生锈了,为什么会生锈呢?因为卖东西的人在安装的时候装得太接近水面,抽水进水塔的时候,水花溅进去了,
本来密封性就不好,慢慢就生锈了。这么一说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开关参数

拆开开关看看,果然进水了,触点被锈蚀了,打磨一下,先用着,因为过年快递停运了,年后买个新的换。这次把盒子吊高一些,就不怕水溅进去了。

完。

网友:
漂亮,又省下不少钱

网友:
你们以为我是电子产品,其实我是纯物理开关。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两个球,是管水位的

网友A:
不如液位继电器好用安全,这个很容易坏还会漏电,液位继电器才22块,我家的用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液位继电器好用安全,这个很容易坏还会漏电,液位继电器才22块,我家的用好多年了 ...

24V的超声波液位开关,很好用的,也不贵,灵敏度很高,里面是个继电器,金属容器木质塑料的都行,我用的24v的,跟水在一起我不敢用220V

网友:
看上去为了走量很节省成本,螺丝铁质材料生锈,不用电路板连接元器件。尽量找质量好点灌封防水控制模块,替代楼主浮球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