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 Lenovo M73 Tiny/M93p Tiny/M4500q WLAN 白名单/CFG Lock 解锁工具

楼主(2021-03-07):
本工具只适用于对应型号的 Tiny 主机,不适用于 Tower 和 SFF,请注意甄别(那些玩意本身也没有 WLAN 白名单)
仅供学习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转载请注明出处
不同于论坛其他的替换白名单 ID,清除序列号等方法,此法一劳永逸,任意兼容,保留序列号,开机不报错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dVMHcVv_5L9aFUYUWFAIg
提取码: 8uaa

使用方法:
1.编程器读取原版 BIOS
注:若原来只有 1 颗 FLASH 芯片(H81 Chipset),则容量应为 8M Byte,若原来有 2 颗 FLASH,则容量应该分别为 8M Byte 和 4M Byte(Q87 Chipset)
若原来的 FLASH 有 2 颗,请合并至 12M Byte 再用本工具处理,8M 在前,4M 在后
2.解压本工具,执行
UEFIPatch.exe BIOS.ROM

注:假设上一步提取或者合并出的 BIOS 文件名为 BIOS.ROM,自行注意扩展名
3.将 BIOS.ROM.patched 文件用编程器刷回
注:若第 1 步有 2 颗 FLASH,则按原样分割后刷回

鸣谢:
UEFITool

网友:
请问1150现在tiny什么价了?没m.2感觉廉颇老矣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在找这些资料

网友:
SMXdiy  的D大现身数码之家了,牛了。

网友(2021-04-10):
大神,我的m73破解白名单之前忘记拍照记录那两个编码了,还有办法找回么?现在都是invalid

网友(2021-12-12):
D大早上好,感谢您分享的补丁文件。
问题:
m93p分别拆下原机bios,8M和4M两个,合并后patched一下,再拆开刷回。现在开机出现PXE-E05 the lan adapter's NVM configuration is corrupted o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就是这个提示会占用大概5秒的时间。
尝试解决:
1.ctrl+p进去看了一下,该关的都关了,包括启动项都查了一遍
2.目前用2021最新的bios也测试了,也还是这样。
3.更换其他minipcie无线网卡好像就不提示了。插上Intel i210的就提示。
目前设备:
增加了一个i210的网卡在minipcie口上。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求D大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联想真不省心,电池要破解,WIFI要破解,我的一体机网卡也要原装驱动,累啊。

网友(2023-03-06):
还能回帖吗,我遇到一个神奇的事情,我解锁以后会有一定概率不识别sata硬盘,出现以后就要重新刷BIOS了

网友:
不错的工具,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