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xt 搭配jms578和asm1153e同芯片测试对比

楼主(2021-03-07):
做U盘真是会上瘾,原本打算退坑了,架不住对2246,2258的向往,同事手上有搞到Intel 29F02T08OCFMG4
的颗粒,所以又买了几块板子玩玩,做了双贴512g。
一块是2258xt jms578桥接,一块是asm1153e桥接,测试了一下。奇怪的是1153e的4k明显要差一些。

还有个问题是开卡到底是512g,还是开480g,留32g的op空间?再来就是两种板子全盘跑圈跑到一定程度就会慢慢降速,先是讲到200m,再讲到170m,最后讲到只有80m,请大佬指点迷津。

100g跑圈测试还是蛮稳定的,不降速。

网友:
JM578还不错的  TYPEC接口

网友:
578写入慢点,1153e快点,578兼容性不如1153e,大家都是5g到sata3的主控,区别其实不太带大,,

网友:
选1153e兼容性好一些,不需要考虑速度,实际使用中,完全没有超过写入300的情况

楼主:
我发现1153在不同的电脑上面4k 64线程速度不一样。我台式机上就慢,读只有60m,戴尔笔记本上就快读写都过百兆,这个是怎么回事?

578刷固件太容易刷死机了,1153e刷起来随心所欲

网友:
掉速是58xt的固件问题,即便是开成L06B的MLC模式,都会掉速。

之前忘了某大神说过,58xt开L06B,只有一个固件是不掉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