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市电保护,限流30A维修方法求指点

楼主(2021-03-07):
中兴2400,外壳没写哪个版本。上电输出正常,带载最大只有30A,怀疑市电保护。对着4.1图纸查了看看,确实是VT2导通VT1截止。附近电阻都量过了,没有问题,控制光耦的D7 D28 D10已经换过了,故障没解决,外围没问题。修到这里就不会修了,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两个风扇还是一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风扇还是一个风扇?

是两个风扇的,控制板和4.1的很像

网友(2021-09-29):
检查一下5V基准电压

网友:
检查5V基准电压

网友(2022-09-11):
和我一样的版4.1的但我的故障就比较奇葩了,我用两个电位器改法,改完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直接放飞自我,D4的5脚有9v电压

网友(2023-12-07):
我也是同样问题,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