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秋电烙铁坏了

楼主(2021-03-07):
去年买了二把华秋烙铁(20元),今年刚开始用,也没用几次,今天插电不亮了,心想这么差?
赶紧把维修试电板上开关切换一下,灯亮微亮,还好烙铁芯没坏,看来是发光管怀了。

打开一测确实是正反都是0.3V上下。 手上没这贴片的,只有老式的亮度也不高,这老式的反压又很低,上次改拖线板连烧二个,
那就在发光管反向并联个1N4007,
原配的电源线太硬了,开空调的室内也一样硬,用着很不舒服,
记得82年买过一卷橡皮纱包线,一找都用完了。只能在旧拖线板上拆。这线40年了用在烙铁上还很柔软舒服。(当年指针表线和烙铁线全都换这线,柔软耐烫)

看来得让老婆用红包去买点贴片二极管和发光管

网友:
现在还看得见这花线啊,俺上次丢了若干米

网友A:
小时候的烙铁都是这线,烙铁功率小,我换的是的小线径的硅胶线也很软,感觉比这个还能软一点

网友:
我早把灯全换了,红,兰,绿三色

网友B:
谢谢分享。居然敢动老婆的红包!晚上跪搓衣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的烙铁都是这线,烙铁功率小,我换的是的小线径的硅胶线也很软,感觉比这个还能软一点 ...

这线500W 5米也没事,我那个维修用电吹风也是换这个线。 有耐热硅胶线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居然敢动老婆的红包!晚上跪搓衣板吧。。。。。

她有小红包没处用,追着问我有小东西买吗?
这些都是她搞来的,在过去我单买个电容她都要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她有小红包没处用,追着问我有小东西买吗?
这些都是她搞来的,在过去我单买个电容她都要说

家有贤妻

网友:
看来华秋质量不行啊,俺幸亏只掳了一把

网友:
当初火的时候,就有坛友发帖,增加二极管延长发光二极管寿命

网友:
老爸家里老烙铁就是这种线,平时用的少,上次用发现里面包铜线的那层橡胶已经老化了,稍微弯弯就开裂了,注意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她有小红包没处用,追着问我有小东西买吗?
这些都是她搞来的,在过去我单买个电容她都要说

完了,你老婆已经被你带坏了

网友:
82年的电线。

网友:
记得晚上多出点力,补偿一下人家

网友:
这么多的红包

网友:
有这样的老婆真好

网友C:
德力西恒温烙铁15.8包邮。今天刚看到的。¥eQvIczjbbJq¥ https://m.tb.cn/h.4OMLB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力西恒温烙铁15.8包邮。今天刚看到的。¥eQvIczjbbJq¥ https://m.tb.cn/h.4OMLBux

谢谢
在买华秋时 TB看到过,估计也是调温的。再去看看,如是恒温那比黄花实惠。也去搞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力西恒温烙铁15.8包邮。今天刚看到的。¥eQvIczjbbJq¥ https://m.tb.cn/h.4OMLBux

这个估计是调温,不是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