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还有在使用的宝宝吗?

楼主(2021-03-07):
话说这K3 WiFi2.4G信号没话说   5G信号距离5米还可以,5米以外还是算了!

网友:
K3 5G 也很牛XX  隔堵实墙3~4米 信号满满  测试 200M  满速

网友:
一直在用,信号是真的好····

网友:
k3  的无线芯片容易坏,正常情况K3 5G一样应该信号好的。

网友:
信号还好吧   两堵墙就够呛了  家用算可以了

网友:
信号不错的,就是发热感人,功耗大约是K2P的3,4倍

网友:
一直连续使用, 未发现问题

网友:
有人需要K3的吗  我的换下来了  换了个小米 2T 硬盘

网友:
公司还用3C,家里用2P,都好好的

网友:
咱们版本一样,都是官改2.1的

网友:
估计你的漏油太久无线芯片烧了

网友:
我的k3c  如果一直使用百度云会员下载超大文件就会断流   重启才能够恢复

网友:
裸奔个。usb风扇吹散热片。改过紫铜。低温感觉信号不错

网友:
斐讯的K系列那么神,搞得我都想弄一个试试了

网友A:
上年买了个全新K3实测信号不错,但跑千兆接入无线跑不满。

网友(2021-04-20):
我在用。感觉还不错,用官改的。基本不重启。

网友(2023-01-13):
K3的优势是5G信号比2.4G还猛,你竟然说5G算了。。。。。应该是你的5G模块出问题了吧,。不然不可能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年买了个全新K3实测信号不错,但跑千兆接入无线跑不满。

有线也跑不满千兆

网友:
信号不错的,就是发热感人

网友:
墙角吃灰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