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主机怎么选

楼主(2021-03-07):
随便找个2560就好吗,改进官方怎么选

网友:
看不懂在讲啥

网友A:
你买了这个arduino2560还需要一个ramps扩展,比较不好的是ramps板的接线端子和热床MOS工作的时候发热严重、容易被烧,我的端子和MOS已经换过一次了。推荐买创客基地的MKS GEN L,这是我现在用的板子(V2.1),如果你要上高细分驱动器也可以买32位的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这个arduino2560还需要一个ramps扩展,比较不好的是ramps板的接线端子和热床MOS工作的时候发热严重、 ...

淘宝没搜到,请问去哪找呢

楼主:
2560显示屏是用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入手了这款,换要要等买扩展板和显示的,显示的有啥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手了这款,换要要等买扩展板和显示的,显示的有啥型号的

建议退掉吧,或者留着玩玩,RAMPS真的比较坑。创客基地-MKS GEN L选2.1版,显示器你可以随你,钱多可以上彩屏甚至PAD,钱少玩玩就12864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退掉吧,或者留着玩玩,RAMPS真的比较坑。创客基地-MKS GEN L选2.1版,显示器你可以随你,钱多可以上 ...

步进去驱动器通用吗,我这买着紫板和铝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去驱动器通用吗,我这买着紫板和铝板

建议退掉。小白可以考虑买2560主控的一体板,比如MKS的GENL V2.0。它跟Ramps都是一样的2560主控,8位MCU,但是稳定性和耐用性要好点。价格也便宜。

驱动小白可以买4988,咸鱼1块钱一个,烧了不心疼。等到陈老师及了,再换TMC2208/2209,开UART模式。,就很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退掉吧,或者留着玩玩,RAMPS真的比较坑。创客基地-MKS GEN L选2.1版,显示器你可以随你,钱多可以上 ...

12864怎么搜多少钱

楼主:
有有月卡五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64怎么搜多少钱

淘宝搜店铺:创客基地,一体的2560主板:MKS GEN L(分V1和V2两个版本,建议选V2.1),12864显示控制:RAMPS12864,驱动可以先用4988或者8825价格便宜,等你玩上手之后再换2208、2209之类的。PS:这只是我买的主板路径和配置,便宜够用。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的一体化主板或者更高级的32位控制板。

网友:
话说,大佬们用的型材都是从哪买的,有没有推荐的店铺啥的,或者淘宝搜什么型号

网友B:
官方版是指usb转串口芯片的区别,官方版的串口驱动不好安装,很烦,改进版的串口芯片是CH的,很容易安装。
2560搭配扩展板,然后插上电机驱动就可以了。
这种搭配的优点是可分离,烧坏了一个就换一个,缺点是万一哪个没插稳,就会有莫名故障。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还有个缺点就是高度太厚,不够精简,主板固定孔很奇怪。
建议可以直接买兼容的一体主板,也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版是指usb转串口芯片的区别,官方版的串口驱动不好安装,很烦,改进版的串口芯片是CH的,很容易安装。
...

大佬问一下,感谢

楼主:
买的扩展板是四线的,步进电机是六线的,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处理

楼主:
有两个点位应该是空脚,丢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扩展板是四线的,步进电机是六线的,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处理

强烈建议不要拆步进电机,拆完之后电机的转动流畅度明显下降,还可能会有异响。
你这个步进电机看起来好像是4线的。用万用表测一下阻值,两两断路转动一下轴,试一下阻力就可以判断了。两相4线中两两一组,可视为两组线圈。
直接买4线的二手42电机吧,很便宜的,甚至几块钱就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扩展板是四线的,步进电机是六线的,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处理

驱动插座下面的细分跳线要插好,通常固件里是16细分的,就是将跳线全部插上。测试如果电机反转了,把杜邦插头反插就好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固件里改正反转。
另外在固件里调整步距和endstop也是要仔细的,计算好,电机不要堵转超过5秒,很容易烧驱动及主板上的3.3v稳压芯片。我的就烧了,甚至还烧了主控芯片,板子废了。严重问题立马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