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脑上网曲折路

楼主(2021-03-07):
首先再次谢谢好心帮助,感谢了。
前些房子里装宽带,装宽带师傅装个光猫在弱电箱里,并把到客厅的网线水晶头做好,说买个千兆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于是上来求推荐路由器,京东购了个。电脑怎么弄也不能上网,因自己对这些不懂,再次求助,说重装系统后可以上网。
今早又跑去折腾电脑上网之事,没重装系统之前,插无线网卡还是不能上网。
就用U盘重装系统,装好了,插上网无线网卡能上网,取下无线网卡,再插网线就能够上网,
电脑网线要从路由器后面接出去的,插光猫百兆口的确是一辈子都上不了网的,现在才弄明白百兆口(ITV)是供网络机顶盒用的。
房子不常去住,房子内有网络方便些,折腾这几天,解决问题,上图片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被你搞到这么曲折

网友A:
路由器买啥不好,偏偏买个断流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买啥不好,偏偏买个断流王

ax6怎么就断流了?

网友:
路由器买啥不好,偏偏买个断流王-----------怎么解决?

网友:
原来是楼主插错地方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买啥不好,偏偏买个断流王

活在几个世纪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在几个世纪前?

你在说你自己?

楼主:
想要个千兆交换机,竟然在旧货站看到3个普联的,老板沒在,他老婆在,他老婆不敢卖。等下去看下10元以下能拿下不,京东100出。

楼主:
3个都通电了,8个口指示灯亮了下就灭了,不知是否正常?膜都沒撕。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都通电了,8个口指示灯亮了下就灭了,不知是否正常?膜都沒撕。

插网线试下 正常插电全部亮一下 然后对应端口亮灯 有数据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网线试下 正常插电全部亮一下 然后对应端口亮灯 有数据闪烁

哦,谢谢了哦。
以前在捡的4个百兆交换机,插上后电脑也能上网。还是想把那个千兆的整来,看京东普联8口价格好高。

楼主:
这几张图片。

网友D:
红米AX6路由很棒,楼主放心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米AX6路由很棒,楼主放心用就是。

好的,多谢!!

网友E:
我家电信光猫自动拨号、并开DHCP,只有一个千兆口,两个百兆,一个IPTV专用口。
如果需要上网的设备(或者房间)在三个以内,那么一共三个LAN口也够用。把千兆口给需要高速下载的,另两个慢一点也可以。
如果总数超过三个,又希望全是千兆的速度。只要在千兆口后面挂一个千兆交换机,8口还是16口,看实际需要。
这样的好处是都在同一个网段下,方便共享,投入的设备费用也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电信光猫自动拨号、并开DHCP,只有一个千兆口,两个百兆,一个IPTV专用口。
如果需要上网的设备(或者 ...

现在只要个千兆交换机就可以了,光猫和交换机放弱电箱内,路由器放弱电箱上面柜子台面上(餐桌旁)。强弱电箱是做一面柜子遮丑的,开门才能看到弱电箱,柜子中间有个平台,那点也有两个插座放路由器正好。

网友:
记得定期重启(或者定期清理)哦,不然有得你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电信光猫自动拨号、并开DHCP,只有一个千兆口,两个百兆,一个IPTV专用口。
如果需要上网的设备(或者 ...

我的光猫4口都是千兆

网友:
说的就是你这种没用过印象流的臭嗨罢了,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