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路由器cpu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21-03-07):
路由器是8年前的如意云,mt7620n处理器16+64,5年前可能打雷坏了,什么功能都没坏,就是功耗增加发热直到死机。反正烫的手指是没法按在上面的。另一个是7620+2+16的配置,5年前拆下内存往上焊对不上脚位才发现是54pin的sdram,这个才是正常的微温,功耗一瓦多。内存没法换就只有换处理器了,以前没办法实施,最近买了风枪可以玩了,新手经验少这么精细的还没玩过,请问要注意什么?比如温度多少?低了吹不下来,高了担心吹坏……虽然这种路由器没有使用价值(我这2.4g干扰严重基本没法用,昨天中继2.4g速度最高5兆,而5.8G中继同一个路由器可达70兆。),我只想成功而已。我也怀疑过供电的问题比如降压部分坏了直通,我没看引脚功能图。,对比好的路由器量了一下部分引脚,基本都是3.3v 1.6v 等差不多,内存引脚不同,这样就直接换处理器了。
我还有两个路由器也是,功能什么都没坏加散热还能用,就是发热烫的手不能摸。

楼主:
昨天还有俩人说三剑客天线不造假,这是必联,看pcb上还有2个假天线的焊盘,只不过在这个型号上没使用。这块板子拿到其他型号说不定就焊上4根天线冒充了。

楼主:
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飞线改内存,54脚改64,要飞线一百多条,我可没那精力!

网友:
所谓的三贱客指的是普联和它的马甲号水星、迅捷,和必联一点关系也没有。cpu太精密了,即使有风枪成功率也不高,内存倒是好办,隔壁论坛学习一下还是能搞定的。另外发热严重,和cpu关系好像不大啊

网友:
20多块买个路由宝不香?

网友:
CPU一般得植锡,不植锡成功率低。

网友:
这个qfn148的芯片,没点技巧装不好的,有四排内部引脚,不如练习下bga的拆装

网友A:
先去看下我的帖子学习下,原来重装过这个芯片

网友:
7620还搞个屁,直接扔了吧。现在7621的二手路由器也就30块钱

网友:
都是大师,可以好好学习。

楼主:
拆下来了,先前练手吹了个猫的内存,300度吹不动,换350吹下来又吹了猫的博通处理器。bga的芯片是悬空的好吹多了,一下就掉了,7620这种主板会导走温度难吹一些…电烙铁和拆空开里面的软铜线吸锡清理焊盘,没有洗板水,花露水喷了几下洗一下,发现焊盘7、9脚粘连,电烙铁搽了好几次依然,没去看资料,再去对比另一个主板焊盘发现本来就是相连的…植锡没有钢网,这种直接涂抹锡浆吹一下不知行不行,没法定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下我的帖子学习下,原来重装过这个芯片

看到得晚了,主板我原来不打算清理的,只有几个焊点锡比较多打算烙铁挑一下,后来我怕温度高不好吹,打算换低温锡,却没考虑到没钢网植锡不平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