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总功率1210W!拆修美国哈曼卡顿Harman/Kardon AVR7200 7.1声道高端功放

楼主(2021-03-08):
又修功放了,这次是一个比日系更高端的美国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影音环绕功放。哈曼卡顿是美国高端音响品牌,和JBL一起同属哈曼国际公司,它的车载LOGIC 7系列音响被奔驰、宝马和路虎等豪华车采用,和博士BOSE一样是原厂可额外选装的高端音响。其家用音响也口碑不错,一直处于中高端市场定位,但是因为其成本和售价较高在家用市场份额比较小所以相对比较少见。

这次收的这台AVR 7200功放算是捡漏的,原机主说这机器烧坏了放了好几年,不能开机,没任何反应,只要能自己搬下楼的话可以免费拿走。于是去搬,果然机主那么说是有原因的,这机器裸机就有60多斤,从楼上搬下来确实费了力气。弄回来放在车库里慢慢修,看看到底损坏程度多大值不值得修捡漏是否成功。

拿回来时是这样的,外观成色还好,没有任何磕碰和擦伤损坏,所有配件均完整没有缺损,机壳也没有打开过的痕迹应该还没有被修过(最怕别人修过没修好的机器),只是机内外有些灰尘,前面板上有几块不规则的白色痕迹,好像是沾了装修的油漆,需要处理干净:

机器后面的各种输入输出接口密密麻麻,视频音频模拟数字都有,还有控制信号接口等等等,甚至还有一个貌似网口的。功率输出一共有7组端子,对应7个声道,另外还有单独的超重低音信号输出端可以另接带功放的超低音音箱,即那个所谓的0.1声道,这个声道的声音是在5.1或者7.1数字编码中单独的一个声道,并非从其他声道低频滤波而来,因为它频率很低所以需要的编码带宽也很少,用0.1声道来表示也很恰当。这个功放在设计时HDMI标准还没有定型所以它的视频接口都是现在已经不用的复合视频、S视频和分量模拟视频,没有HDMI数字视频:

先在网上找到了原厂维修手册,有详细的拆机爆炸图和电路图就好办了。该机是2005年左右生产,属于高端的影音环绕功放,7声道配置,7个声道是完全对称的而不是环绕声道比主声道功率缩水,环绕声道的电路和功率与主声道没有区别,所有7个声道每声道在8欧姆负载上低于0.07%TDH总谐波失真度的最大连续RMS有效值功率是115W(一般功放的最大功率是在4欧低阻抗音箱上才能得到,这机器8欧音箱就可以,而且很多功放的最大功率是在1%左右甚至10%的TDH失真度下测的,不具可比性),整机的额定输入功率是1210W。有多种视频音频以及光纤和同轴数字音频输入,支持各种模拟和数字环绕声解码以及MP3解码,配有哈曼卡顿自家的LOGIC 7数字处理系统。

作为高档机,功能复杂,电路也很复杂。整机由几千个元件组成,两个SONY的CXP82860微处理器作为主从CPU处理器分别控制人机接口和数字音频处理以及视频显示,Cirrus Logic的CS493263 DSP负责音频解码,几个CS5360和CS4382做24位A/D和D/A转换,逻辑方面使用了Lattice的PLD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芯片,可能是用来实现哈曼卡顿独有的LOGIC 7数字处理系统,该机因为需要大量的信号切换所以使用了很多电子开关,基本都是日本JRC和东芝的芯片,运放也基本都是JRC的NJM系列低噪声高速运放芯片,使用的很多组数字音量电位器都是东芝的TC94xx系列芯片,屏幕视频显示控制是三菱的M35012,而收音则使用了三洋的LA1837单片AM/FM立体声接收芯片和三洋LC72131锁相环频率合成控制芯片。功放对管用的是很流行的东芝2SC5200和2SA1943,每声道用两组对管并联。所以全机一共使用了28只2SC5200/2SA1943大功率管!2SC5200/2SA1943对管的音质中规中矩,但是也很难出彩,这个对管流行度很高主要还是因为便宜易得,这个AV功放不是HiFi功放,所以选料要在成本上妥协,够用就行。

这是整机的功能框图:

这些电路由接近20块大大小小的电路板组成,这是电路板的组装连接图:

因为维修手册中有详细的电路图,所以在动手之前先分析一下相关电路,理一下维修思路,不能无头苍蝇乱碰,以免走弯路甚至扩大故障。一般不能开机的故障有两类,一类是电源控制部分未能开启,未能接通电源所以不开机,另一类是电源接通开机后自动保护也导致表现为不能开机,我上次修的那台建伍功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310&extra=)就属于后者。先通电简单试了一下,接通电源后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机箱内也没有任何动静,整机的交流电源输入电流也没有变化,所以自动保护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电源控制部分的原因,主电路未能通电,所以先看看电源控制部分的相关电路图。

下图是其电源控制电路板的部分电路图,设计还是很讲究的:变压器T451直接接交流电源与后面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构成待机电源,经过稳压(在图外)为主CPU提供5V电力,同时它还为其他待机辅助电路提供稳压电源,这个待机电源也为电源控制板上的各个控制晶体管提供电源, 不需要稳压。主CPU(在另一张图上)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当按下电源开机键时,主CPU会在35脚输出一个高电平,这个高电平被送到电源控制板,就是下图中我画线标注的那里。晶体管Q456接到开机高电平后经C474短暂延迟然后导通给三极管Q451、Q452和Q453的基极一个高电平,让它们导通,然后这些三极管分别接通继电器SK41、SK42和SK43从而接通各路主电源。但是仔细看这几路主电源的控制三极管都是有讲究的,Q451、Q452和Q453的基极都接有一个电容C471、C472、C473,高电平来的时候,这些电容需要充电到三极管的0.6V导通电压才会开始逐渐导通,所以这三路三极管都会比CPU信号延迟一段时间才会接通继电器供电。而这3个电容的大小是不一样的:Q451的基极电容只有1uF,延时极短只有百分之一秒的量级,所以它很快导通从而接通继电器SK41,给功放的外设交流插座供电从而开启光碟机和电视等外部设备;Q452的基极电容也是1uF,所以也很快导通从而接通SK42,这是功放的主电源继电器之一,接通它之后功放主电路得到供电,但是并没有直接供电,因为此时继电器SK43还是断开的,所以此时的功放主电路是通过串接R451和R452两个并联的15W的大功率电阻供电的,所以会被限流。然后Q453的基极电容是470uF的,大了几百倍,所以它大概需要延时1秒钟左右才会导通,它导通之后会接通功放主电路电源的第二个继电器SK43,从而把R451和R452两个大功率电阻短路,此时功放主电路才会直接从交流电供电。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功放的功率非常大,额定的最大输入功率达到1210W,所以它的主变压器很大,滤波电容也很大,如果直接接通电源的话,因为电压为0的滤波电容突然充电它基本就像短路一样,充电电流非常大,会对继电器触点以及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机器的可靠性会受影响,因此该机使用双继电器给主电路供电,先串联大功率电阻限流,等到滤波电容充电差不多了再短路掉限流电阻完成直接供电,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开机电流冲击,实现软开机,提高可靠性。但是这样也有一个问题:那么关机的时候Q453的基极大电容充满了电,所以它不会立即截止关机而是要等电容里的电放掉之后才能关机,这显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厂家在Q453的电路中又增加了两个三极管使关机没有延迟:当CPU开机高电平信号消失后,Q456截至,其发射极电压降为0,所以Q455也立即截至,集电极电压升高而导致Q454导通,Q453基极大电容的电则通过100欧的R463经由导通的Q454而迅速放电,使Q453马上截至而切断主变压器继电器从而达到立即关机的目的:

分析完电源控制板,再来看关键的CPU开机高电平信号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才好进行维修。下图是主CPU板的电路图,哦,这密密麻麻的太复杂没法看啊。。。

先局部放大开机按钮电路,它在一块单独的小电路板上,有4根线和主CPU板连接,其中G是接地,S/B+6V是待机电源,只要接通交流电,待机电源就会提供电压让双色发光二极管D800的两个红色和绿色LED同时发光,让电源指示灯显示为橙色。S/B TACT是开机键连线,它在本板上连接开机轻触开关S320,当按下开机键时这个开关接通,从而把TACT线对地短路。而ST/BY则是CPU开机信号,和前面主电源控制板上的CPU开机信号是同一个,当CPU收到开机信号决定开机时,这条线上会得到高电平,从而使Q800导通,把红色LED短路,从而只剩下右侧的绿色LED发光,让电源指示灯显示绿色。

接下来再追踪关键的TACT开机信号线到主CPU板上看看具体是怎么开机的。如下图所示是主CPU板的局部放大图,图上我手工画出了电源开机键的连接方式,可以看到它和一堆其他按键是通过一串电阻连在一起的,通过串接不同阻值的电阻接地从而送一个不同的电压到主CPU的34脚,让CPU通过电压判断是哪一个键被按下了。当CPU判断电源开机键被按下时,它就会从休眠中醒来,输出一个高电平到35脚,指挥其他电路完成开机。这种键盘方式比矩阵键盘可以节省大量的I/O引脚,只需一个I/O脚就能实现很多按键,但是这需要CPU的I/O脚有A/D转换功能,而且这种键盘的可靠性低一些,当某个键的开关出现接触不良时,它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键值,而且当某个电阻变质时它可能会影响多个按键的正常工作。

好了,开机的电路原理基本分析完了,下面就设计维修思路:首先要测量待机电源的工作情况,给主CPU提供的电源电压需要正常,然后按下电源开机键看看CPU是否产生高电平开机信号,如果有开机信号,那么问题应该在电源主控板的继电器和驱动三极管。如果没有开机信号的话就需要检查开机按钮和键盘电阻,如果开机按钮和键盘电阻都没问题那就只能是CPU的故障了,需要查CPU的晶振等电路。只要CPU没坏其他的都不难修。

既然分析电路图,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功放电路,每个功放机的功放电路都有它的设计特色,这是功放机的核心,所以这里也顺便看一下功放电路的构成。这个功放有7声道,每个声道都是完全一样的对称的,主声道和环绕声道在电路上没有区别。功放电路全部由分立元件组成,以适应该机的高供电电压得到高功率输出。拿出一个声道来看看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复杂的,每个声道由21个晶体管组成:Q103和Q105以及D108和Q104组成两个恒流源,分别为两级差分放大提供恒定电流负载,Q101和Q102组成对称的第一级差分放大电路进行电压放大,送到Q106、Q107组成的第二级差分放大电路(把Q107左右镜像反转一下就能明显看出是差分放大了)进一步放大电压,完成足够的开环增益,然后Q108、Q109以及Q110、Q111并联放大后驱动Q114、Q115和Q116、Q117组成的高电流放大倍数的互补达林顿复合管,Q112控制静态偏置电流并提供温度补偿,最后由并联的两组2SD5200和2SA1943互补功放对管完成功率输出,两对互补对管并联输出实现该机的额定放大功率115W还是比较轻松的。R111提供整个功放回路的负反馈,根据它和下面的R112、R113可以算出整后级功放电路的闭环电压增益是30倍左右。Q122则构成过载、短路保护电路,当功放电路输出电流过大时R172上的压降使Q122导通产生一个保护信号让CPU切断音响继电器自动关机。而Q901和Q902是这块放大板上的静音控制,来自CPU的高电平输入到Q902的基极使其导通,集电极电压变低,从而使Q901导通,其集电极电压升高,这个高电平送到每一路功放的差分恒流源晶体管Q103的基极使其导通从而使恒流源工作,为差分三极管Q101、Q102提供恒流偏置,而当Q902的基极来自CPU的控制电压变成低电平时,恒流三极管Q103截止,从而切断差分三极管的恒流偏置而停止放大功能,实现对功放级的直接静音控制。为防止后级大电流对供电质量的影响引起正反馈自激和音质下降,这个功放的推动级使用了独立的±55V稳压电源,与功率输出管的±65V主电源分开:

把拆机爆炸图打印出来,拆的时候照图就容易很多,避免出错:

先把外壳拆掉,这个简单,内部结构就暴露出来了:

后部是四层电路板叠加,通过一块垂直的电路板条互相连接,这四层电路板分别完成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切换、收音以及电源稳压功能:

两个主滤波电容是80V 27000uF的,非常巨大,下面用钢制支架固定(这张照片是修完清理过灰尘以后的):

最上层的DSP数字处理板,看起来是双面板:

主滤波电容特写,滤波电容前部露出一部分的是主变压器,环形的,也非常巨大:

主滤波电容特写,下方的散热器是给主整流桥的:

两侧则都是纵穿机箱的巨大的散热片,靠自然对流散热没有风扇,散热片上安装有长条形的功放电路板,右侧是4路功放,左侧则有3路,每路功放都是完全一样的对称电路:

左右两侧的散热器形状不同,右侧4路功放是挤压成型的铝型材,左侧3路则是铝翅片镶嵌的散热器,两个散热器上都有温度传感器,提供过热保护:

功放电路局部放大特写,可以看到很特别的功放管安装方式,管脚不从电路板穿孔,而是直接在电路板边缘开口焊接,而且功率管都没有剪脚,这种安装方式对于维修拆装大功率管非常方便,这里要好评:

从这个角度看,长条形的功放电路板宽度也不小,功率管分别安装在电路板上下两侧的边缘,功放电路板上面还有一条垂直安装的副板:

这是此次维修首先要查的主电源控制板:

拆下的正反面:

拆下主电源控制板后可以看到主变压器的全貌,是Power Technics公司给哈曼卡顿定做的。量一下尺寸,这个巨大的环牛至少有40斤以上的重量这是保证整机输出功率指标的关键基础:

下面开始维修。先测量一下待机电源,完全正常。

然后按下开机按钮,测量开机高电平信号,没有信号。所以是开机信号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强制给一个开机信号,看看能不能开机工作,这样能判断故障范围以及是否有维修价值。前面分析过了,给主电源电路板上的Q456三极管的基极人为加一个5V的电压就能强制打开所有的供电继电器进行强制开机,就是下图中标出的地方:

强制给Q456基极加5V电压后机器果然被强制开机了,噼里啪啦一阵各种继电器的响声,然后VDF屏幕出现正常显示!连续保持强制开机10秒钟机器也没有出现自动关机,所以基本可以判断该功放的主电路是正常的,问题只在开机部分,损失不大有维修价值。

接下来就需要查主CPU和开机按键,这需要拆前面板,因为它们都安装在前面板上。

因为有些线不好插拔,所以先拆除抗干扰磁环,得到一些宽松距离:

然后拆掉前面板周围一圈螺丝,剪断十几个线卡就可以拆开前面板了:

这是底部,上面也有4个螺丝固定前面板,也需要都拆掉:

因为有很多线连着,所以前面板还不能分离,只能移开一个缝。恼火的是有些线并非插接件连接,无法直接拆除:

这时就可以看到前面板上的主CPU板,负责键盘信息和VFD荧光显示:

这一颗芯片就是索尼的主CPU:

先查查开机按键板,一块很小的电路板在前面板的左下角,就在开机按键的后面,用两颗螺丝固定,拆下:

小电路板拆下来了:

那个按钮开关上好像有锈迹,很可疑:

小电路板原来的安装位置,就是一块透明塑料件,上面大的圆筒套住LED用来导光,下面一个小柱用来推动开机开关:

想拔下上面的排线,发现那个看起来象插座的东西并不是插座而只是个排线焊接固定桩,线是直接焊上的,塑料都撬烂了也无法拔下,太坑爹了,那只能连在机器上测量和维修了,很不方便:

这块小电路板很简单,上面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开机按钮小开关,在背面测量一下,发现开关果然坏了,怎么按都是无穷大的阻值,喷了些WD40神油也没用:

既然是开关坏了,那就好办了,换一个就是。但是找出手头的备件发现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开关,手里类似大小的新开关都是4脚的,而这个是两脚的。于是翻找下拆机废料板看看,果然发现了一个两脚的能代换的,这好像是以前从某电视上拆下的小按键板:

在板上和哈曼卡顿功放的原装按键比较下,外型当然不一样,但是大小高度差不多,应该能代换:

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引脚(画圈的地方)完全一样:

好了,把原厂的坏开关和用来替换的新开关都拆下:

新开关安到电路板上,看起来还不错:

电路板重新安装回前面板,接通电源,按一下开机键,正常开机了!简单测试了一下,功能都正常,修复完美。

剩下的工作就是把拆开的所有地方都复原,重新用新线卡固定线缆,把机器重新组装回原状:

然后把前面板上的白色装修油漆除掉,一般先用酒精试试,酒精不行就用汽油,还不行就用丙酮,丙酮对塑料有腐蚀所以要慎用。这个运气还不错,那些油漆用酒精就擦掉了。维修打理完的功放机象新的一样,零成本完美修复,捡漏成功!机箱全部复原后正式试机,各功能都工作正常,荧光显示器颜色鲜艳亮度均匀也没有常显示字段老化的现象,说明原机主并没怎么用它,可能开关有质量问题或者意外进水锈蚀等导致其过早损坏不能开机然后就被搁置了。其实开关损坏后用遥控器仍然可以开机的,大概原机主遥控器也找不到了,所以就误以为机器烧坏扔到一边直到搬家清理才想起来要处理。试机中它的声音也不错,功率确实非常大,只接两个声道都不能开到最大功率,更别说7个声道同时开到最大了,否则四邻都会被招来,音箱受得了邻居受不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哈曼卡顿功放的设计用料都不错,设计规范、做工实在、没有虚标,不失大厂风范。但是也可以看出它除了哈曼卡顿独有的LOGIC 7数字处理部分外基本完全采用日系配件和电路结构,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自己的北美特色,表明它的设计和生产都已经转包到亚洲进行了,美国只有少量部分核心设计和市场营销。哈曼卡顿这种高端大牌公司也逃脱不了全球化生产布局的大趋势,最终也会和其他音响品牌一样都逐渐同质化。同质化失去特色后,就是吃老本出租品牌,品牌其实也就难以维持了,所以据说前些年哈曼卡顿的牌子已经卖给了韩国三星。

网友:
传说中的捡漏王

网友A:
所以 这东西大概值多钱

网友:
运气真好,只是一个电源开关的问题,原主也不要了,土豪啊

网友:
这漏捡的。。话说adc检测按键的确没有矩阵来的稳定,不过省io口,粗看了下那cpu大部分io是驱动vfd,100脚有50多个脚供vfd,剩下的全部是led功能显示占了。。

网友:
这个维修简直就是高分捡漏。

网友:
如今手机数码快消费时代,发烧的也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这东西大概值多钱

原价上万,现在二手可能能值几百吧,没查,具体不知道。

网友B:
一直不明白功放上的视频端子是干嘛的

网友:
发烧啊!!!!发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功放上的视频端子是干嘛的

接视频啊,AV功放是专门给家庭影院用的,所以切换信号源需要同时切换音频和视频,同时还需要在屏幕上显示功放的功能状态,所以需要视频输入输出才行。

网友:
满满的幸福感,这是精华的节奏啊。
羡慕嫉妒恨啊,不过也挺折腾的。

网友C:
正想说哈曼卡顿早就不是美国的了。是棒子的了。
楼主明白人。

网友:
高级货 超出打赏限额

网友:
捡漏也要有实力,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了,分析部分字太多跳过了,做足了功课意外发现只是个开关坏了,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想说哈曼卡顿早就不是美国的了。是棒子的了。
楼主明白人。

现在都是广东贴牌了,做工用料渣渣了。哈曼卡顿除了hk990比较值钱,其他型号二手机都是比较低价。

网友:
目测要成为精华了。

不过你写这么详细,就以为我能看得懂么?

网友:
这功放打开外壳,我头壳就发麻了,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