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XDR-63TV日频收音机简单拆机,无声故障原因?

楼主(2021-03-07):
最近收了一台SONY XDR-63TV日频收音机,无声,拆开看看,做工很不错,折腾了半天没找到具体原因,欢迎高手指导!

网友A:
检查开关触点是否生锈,喇叭连接线是否有隐藏断裂处,喇叭有无烧毁

网友:
这个收音机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关触点是否生锈,喇叭连接线是否有隐藏断裂处,喇叭有无烧毁

谢谢,显示都正常,就是没声音

网友B:
鬼子的收音机都用上这种电路板设计了,估计价格很吓人吧

网友:
日本的频率和国内的不同   没声音正常

网友:
本身就不应该买日频机了,不响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鬼子的收音机都用上这种电路板设计了,估计价格很吓人吧

1680,价格是比较高,收音机发烧友才玩吧

网友:
骑马 有一只开机  图片。。。有显示  看看按键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补充:开机显示正常,按键操作正常,按键音,广播均无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开机显示正常,按键操作正常,按键音,广播均无声音!

上示波器,先判断功放前后,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是坏的喔~,这个机器工作的频率和国内的不一致。在国内收不到台的话,就是安安静静的。这个机器静噪很好的;

网友:
首先检查喇叭和耳机插座

网友:
估计是收不到台所以静音了吧,先把频段改了再试试或许可以。

网友:
先从啦叭查起,一级一级向前查,用干扰法,不难。

网友:
12.14.16楼是正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显示都正常,就是没声音

显示正常是怎么说?上个图片看看,如果你要接收的电台不在76~90兆就玩不了,步进频率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正常是怎么说?上个图片看看,如果你要接收的电台不在76~90兆就玩不了,步进频率也是个问题。
...

日本设计的收音机都留有后手,频率可以通过按键的组合软改,更换电池,断电后就恢复日本本土的频率,至于如何改,百度一下。我多年前买SONY的运动款收音机也是日本的频率,就是软改的。

网友(2021-06-16):
以喇叭为起点,往前查吧,模块供电电容漏电拉低电压,可能就是某个贴片的事